怎么够买器件,像电阻电容这些器件

楼主:
请教各位,怎么够买器件,像电阻,电容这些器件,在哪里买?

网友:
mouser 立创商城,电子市场,淘宝,都可以啊。

网友:
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
中发电子市场,整个大厦都是卖的

网友A:
如果当地有配套市场且品种、规格齐全,那么根据需要去配套市场购买为佳。如果当地没有合适的配套市场,可以考虑购买那种每样都有一点的“阻容样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当地有配套市场且品种、规格齐全,那么根据需要去配套市场购买为佳。如果当地没有合适的配套市场,可以 ...

因为电阻电容他们的种类型号挺多的,同样的参数,比如100欧,就有很多类型电阻,不知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电阻电容他们的种类型号挺多的,同样的参数,比如100欧,就有很多类型电阻,不知怎么买

现在大多阻容器件除了铝电解电容外,都是表贴的,那选个常用封装的即可,比如0603或0805。对于不常用的阻容类型,需要时再单独购买吧。

网友:
原来还有人在担忧这个问题,可以直接大批发

网友:
现在电子商务这么发达,,,
网上直接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