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的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为2A这一参数;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查看中文资料时,IR2110有一项参数是说,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为2A;对比其英文数据手册,有一项参数是Output high short circuit pulsed current。所以想请问一下,这一参数对实际的电路设计有什么帮助呢?比如说两片IR2110驱动全桥逆变电路。

网友:
楼主是说这两项参数吗?
既然是问中文说明书里面的内容,贴电原理图没有用,贴出你看到的说明书内容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这两项参数吗?
既然是问中文说明书里面的内容,贴电原理图没有用,贴出你看到的说明书内容才对 ...

出处倒是没有找到,但是看到很多文献(有关IR2110驱动全桥逆变电路的文献)里面,提到IR2110的特性,就有说到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为2A,还有百度里面搜IR2110的相关资料,也是只提到这个2A的电流,具体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处倒是没有找到,但是看到很多文献(有关IR2110驱动全桥逆变电路的文献)里面,提到IR2110的特性,就有说 ...

这是IR2110输出短路时可以输出的电流(注意时间只能持续10us)。由此电流和后级(被驱动的MOS管)输入电容,可以估计后级输入电容充电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IR2110输出短路时可以输出的电流(注意时间只能持续10us)。由此电流和后级(被驱动的MOS管)输入电容, ...

根据公式q=uc=It来估算猴急电容的时间?就是说,这个2A的电流是后面电容快速充放电的保证?从而驱动MOS管开通关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q=uc=It来估算猴急电容的时间?就是说,这个2A的电流是后面电容快速充放电的保证?从而驱动MOS管 ...

“这个2A的电流是后面电容快速充放电的保证?”
是的。

“从而驱动MOS管开通关断”
应该说,驱动MOS快速开通关断。
如果不需要快速,例如MOS只是作为电源开关使用,那么就不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普通的4XXX系列CMOS工艺门电路甚至都可以驱动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A的电流是后面电容快速充放电的保证?”
是的。

“从而驱动MOS管开通关断”
应该说,驱动MOS ...

2A所保证的这个快速,还是与控制信号(控制开关管开通关断)的频率有关吧?您所说到的电源开关是那种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不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把它关断的那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A所保证的这个快速,还是与控制信号(控制开关管开通关断)的频率有关吧?您所说到的电源开关是那种需要用 ...

“2A所保证的这个快速,还是与控制信号(控制开关管开通关断)的频率有关吧?”
与控制信号频率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所保证的这个快速,还是与控制信号(控制开关管开通关断)的频率有关吧?您所说到的电源开关是那种需要用 ...

“您所说到的电源开关是那种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不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把它关断的那种吗? ”
我在那帖里面说的电源开关,是指控制电源是否为某一用电设备供电的电源开关。例如台式示波器上往往有这种电源开关。数字万用表上往往也有这种电源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A所保证的这个快速,还是与控制信号(控制开关管开通关断)的频率有关吧?”
与控制信号频率无关。

前面您提到,这个2A持续的时间不能超过10us,意思是说,IR2110输出的驱动信号,能保证在10us将MOS管的栅极源极之间电容的电充满,即开关管最大的频率(控制信号最大的频率)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并且就不能正常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您提到,这个2A持续的时间不能超过10us,意思是说,IR2110输出的驱动信号,能保证在10us将MOS管的栅 ...

不是这个意思。
MOS管输入是个电容(包括米勒电容),而低内阻的方波电压作用于一支电容上,仅方波上升沿之后很短时间内对电容充电,电容充电后方波驱动信号就不再输出电流。这段充电时间通常1us甚至更短。同样,MOS管关断时,也需要驱动信号对MOS输入电容放电。2A电流测试时持续10us,但我们应用时一般用不到这么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
MOS管输入是个电容(包括米勒电容),而低内阻的方波电压作用于一支电容上,仅方波上升沿 ...

老师,这是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问的问题。如图1,5V的方波由信号源直接输出,来驱动MOS管Q1的开通关断。若是Q1能开通关断,则Vin+能够在开通的时候流经C1和L1。然后我还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如图二图三。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由低内阻的方波信号(或者是由单片机直接输出一个PWM信号,电流没有像IR2110时候的2A那么大)能否直接驱动单个MOS管的开通关断?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这是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问的问题。如图1,5V的方波由信号源直接输出,来驱动MOS管Q1的开通关断。若 ...

你的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明显与第一幅图不一样。第二和第三幅图,MOS管源极加入了电阻。这种电路称为源极输出(对应于BJT的射极输出)。这种电路,由于存在强烈负反馈,MOS管不可能充份导通。在第二幅图的波形上就可以看出来。
而且,注意信号源电压在第二和第三幅图中并不是施加在管子的门极与源极之间。

估计你没有学过“模拟电路”这门课程。
开关电源,很多人认为是独立的一门,实际上不是。开关电源是模拟电路。虽然开关电源中MOS管或者BJT管往往工作于脉冲状态或者说是开关状态而不是线性状态,它仍然是模拟电路。如果学过模拟电路,这本来应该是一眼即可看出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