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用430通过IR2110驱动MOS管做的BUCK电路。   用的PI调节器,高位MOS波形如图,  调整负载占空比没变,变得是画红圈的长短。  负载特别小时,波形直接消失。但是占空比依然不变。

网友:
求大神帮忙看下,感激不尽

网友:
“高位MOS波形如图”
连电原理图都没有贴出来,怎么能够知道波形是电原理图中哪两点之间的电压?

网友A:
“调整负载占空比没变,变得是画红圈的长短”
画红圈部分的长短变化,正是占空比的变化。
估计你把方波周期和占空比弄混淆了。

网友:
“负载特别小时,波形直接消失。但是占空比依然不变。”
“波形消失”?屏幕上不是仍然有波形显示么?

从“占空比依然不变”这句,可以肯定你还没有弄清楚占空比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负载占空比没变,变得是画红圈的长短”
画红圈部分的长短变化,正是占空比的变化。
估计你把方波周 ...

我的理解黑色部分是是高电平 MOS管导通啊 调节占空比就是调节它的长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