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要带充电方案

楼主:
寻找一款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关键词:charge with power path mangerment
要求:
1、输入电压范围至少是10~30V,输出6.8~8.4V;
2、要能给锂电池充电:当外接电源时,可以使用外接电源工作同时可以给锂电池充电;不外接电源时使用锂电池工作(类似手机的电池工作原理);
3、外围电路尽可能简单些。
找了很多芯片,目前在考虑LTC4412,但是输入电压范围3~28V略显不足,只有路径管理功能,Datasheet自带一个充电方案,但是外围电路比较复杂

求各位帮忙推荐合适的芯片或者解决方案。

网友A:
只提供电压参数,没有电流量要求

可以到TI的官网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电池充电器与前端解决方案 产品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ts.page#p1341=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提供电压参数,没有电流量要求

可以到TI的官网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电池充电器与前端解决方案 产品
...

谢谢你的链接,但是并没有找到我想要的芯片

网友:
一个芯片 很难搞定  我们可以出方案  QQ394233008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帮你解决1815371278

网友:
楼主还在找吗?
给你推荐上海南芯的SC系列芯片,充放电二合一,外围阻容稍多,但是一颗芯片就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了。
按照12V输入,2串锂电池的设计,SC8802、SC8803都能满足需求。

网友:
可以看看intersil的ISL95538,带路径管理和电池充电功能。可以交流一下:QQ 624081694 Intersil ISL9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