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重新复位或者上电后是如何确定上次数据存储地址的???

楼主:
要想再次上电后flash从上次存数据的地址后接着存储新的数据,如何识别上次写完地址呢?同样,要是再一次进行块擦除,也需要知道上次的地址才能保证不把原数据擦掉,这个地址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也不说清楚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啊,方法很多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清楚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啊,方法很多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

nandflash,我现在想了一种办法是上电先检测全是FF的块,检测到的第一块就是本次存储的第一块,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标记这个块,当数据写入的时候标记的块的地址应该怎么写才好。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