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芯片电阻的选择

楼主:
各位大神,对于线性稳压芯片,在输出时需要加电阻,比如TPS7A4901,输入电压是3-36v,输出是1.2-33V,最大输出电流150ma,通过电阻值的不同来调节输出电压,通过计算输出15V时,在输出端加一个如图所示电阻,请问怎么选择这个电阻,是贴片电阻,金属膜电阻,绕线电阻,精密电阻,还是其他的型号?额定功率又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贴片就够了

网友:
0805行吗,是不是P=15^2/39k?

网友:
阻值计算方法请参见稳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用的是哪个芯片,就要看该芯片的手册,会有说明

网友:
一般的贴片电阻就够了,然后详细的电阻的选择,请楼主自行啃datasheet,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过你的片子。这个电阻的计算在datasheet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