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电源类问题

楼主(2017-04-26):
电源类问题
如何将实验室的交流电压设计一个简单电路转为交流电流

网友A:
“实验室的交流电压”频率多高?幅度多大?
要“转为交流电流”,这个“交流电流”是否与你的“实验室交流电压”同频率?是否要求同相?幅度多大?是否需要传递功率?传递功率的花,功率多大?

网友B:
可以用交流互感器
但不甚明白楼主是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