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DDS模块AD9851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ad9581_w_clk   P2DIR|=BIT0  //写时钟信号于P2.0口
#define ad9581_w_clk_H P2OUT|=BIT0  //P2.0输出高电平
#define ad9581_w_clk_L P2OUT&=~BIT0 //P2.0输出低电平

#define ad9851_fq_up   P2DIR|=BIT1  //写频率值于P2.1口
#define ad9851_fq_up_H P2OUT|=BIT1  //P2.1输出高电平
#define ad9851_fq_up_L P2OUT&=~BIT1 //P2.1输出低电平

#define ad9851_rest    P2DIR|=BIT2  //写复位信号P2.1口
#define ad9851_rest_H  P2OUT|=BIT2  //P2.2输出高电平
#define ad9851_rest_L  P2OUT&=~BIT2 //P2.2输出低电平

#define ad9851_bit_data    P4DIR|=BIT7  //写数据于P4.7口
#define ad9851_bit_data_H  P4OUT|=BIT7  //P4.7输出高电平
#define ad9851_bit_data_L  P4OUT&=~BIT7 //P4.7输出低电平

//***************************************************//
//              ad9851复位(并口模式)                 //
//---------------------------------------------------//
void ad9851_reset()
{
  ad9581_w_clk;
  ad9581_w_clk_L;
  ad9851_fq_up;
  ad9851_fq_up_L;
  //rest信号
  ad9851_rest;
  ad9851_rest_L;
  ad9851_bit_data_H;
  ad9851_bit_data_L;
}
//***************************************************//
//              ad9851复位(并口模式)                 //
//---------------------------------------------------//
void ad9851_reset_serial()
{
  ad9581_w_clk;
  ad9581_w_clk_L;
  ad9851_fq_up;
  ad9851_fq_up_L;
  //rest信号
  ad9851_rest;
  ad9851_rest_L;
  ad9851_bit_data_H;
  ad9851_bit_data_L;
  //w_clk信号
  //ad9581_w_clk;
  ad9581_w_clk_L;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fq_up信号
  //ad9851_fq_up;
  ad9851_fq_up_L;
  ad9851_fq_up_H;
  ad9851_fq_up_L;
}
//***************************************************//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并口)             //
//---------------------------------------------------//
void ad9851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nsigned char w;
  long int 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80;//适合180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或30M六倍频)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8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P4DIR  |= 0xFF;
  //写w0数据
  w=w0;
  P4OUT  |=w;//w0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写w1数据
  w=(y>>24);
  P4OUT  |=w;//w1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写w2数据
  w=(y>>16);
  P4OUT  |=w;//w2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写w3数据
  w=(y>>8);
  P4OUT  |=w;//w3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写w4数据
  w=(y>>=0);
  P4OUT  |=w;//w4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移入始能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
//***************************************************//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串口)             //
//---------------------------------------------------//
void ad9851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unsigned char i,w;
  long int y;
  double x;
  ad9851_bit_data;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80;//适合180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或30M六倍频)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8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写w4数据
  w=(y>>=0);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_H|((w>>i)&0x01);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
  //写w3数据
  w=(y>>8);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_H|((w>>i)&0x01);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
  //写w2数据
  w=(y>>16);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_H|((w>>i)&0x01);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
  //写w1数据
  w=(y>>24);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_H|((w>>i)&0x01);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
  //写w0数据
  w=w0;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_H|((w>>i)&0x01);
    ad9581_w_clk_H;
    ad9581_w_clk_L;
  }
  //移入始能
  ad9851_fq_up_H;
  ad9851_fq_up_L;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并行写1000Hz程序
  ad9851_reset();
  ad9851_wr_serial(0x01,1000);
  //0X01为开六备频
  //ad9851_wr_parrel(0x00,1000);
  //0X00为不开六备频
  //---------------------------------------------------//
  //---------------------------------------------------//
  //串行写1000Hz程序
  //ad9851_reset_serial();
  //ad9851_wr_serial(0x01,1000);
  //0X01为开六备频
  //ad9851_wr_serial(0x00,1000);
  //0X00为不开六备频
  //---------------------------------------------------//
  while(1)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