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中的运放计算问题

楼主:
如图 ,其中的m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需要节点电压法和用到虚短虚地的概念,这个课本中有的,自己翻课本吧。。。
远离课本好几年了。。。。。。。。

如果记如图的节点处的电压为V1,那么
Vin/RinA= V1/R0+V1/RinB

然后利用这个等式计算出V1.

利用虚短虚地的概念:

Vout/Rf = -(V1/RinB).

再利用这个公式计算出Vout和Vin的关系。

计算的细节,留给楼主了

网友:
红色框内电路等效于电压为Vin*Ro/(Ra+Ro),再串联电阻为Ra*Ro/(Ra+Ro)的电路。实际上,该电路中电压就是Ra和Ro的分压,内阻就是Ra//Ro(Ra和Ro并联)。
然后,该电路等效内阻与Rb就是串联关系。其余就是四则运算了。

网友:
没有看课本

网友:
很好算的,根据运放电压虚短电流虚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需要节点电压法和用到虚短虚地的概念,这个课本中有的,自己翻课本吧。。。
远离课 ...

应该是(Vin-V1)/RinA =V1/R0 + V1/RinB吧

可是我算出来m的分母为  Rin*R0+RinA*Ri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Vin-V1)/RinA =V1/R0 + V1/RinB吧

可是我算出来m的分母为  Rin*R0+RinA*RinB

是的。应该是Vin-V1)/RinA =V1/R0 + V1/RinB

你好好计算下,然后再把3楼maychang老师的思路当做另外一种算法。比较下两种结果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该是Vin-V1)/RinA =V1/R0 + V1/RinB

你好好计算下,然后再把3楼maychang老师的思路当做另外一 ...

我算了  都不对。我觉得是书上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算了  都不对。我觉得是书上写错了

都不对是啥意思。。。

我觉得只要我2楼的回复,加上7楼的改正的公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按照M大提供的思路,我推算的首电路的m=Rf*Ro/[Ra(Rb+Ro)+RbRo]。

网友:
前部分电路先用戴维南等效,然后再通过虚短虚短反向放大计算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M大提供的思路,我推算的首电路的m=Rf*Ro/[Ra(Rb+Ro)+RbRo]。

我和你一样

网友:
为了使计算简单,设计电路时,电阻取值Rb=Ro,则,
m=RfRo/[Ra(rb+ro)+RbRo]=Rf/(2Ra+Rb)。

网友D:
@captzs @zpccx 为什么我计算出来的只有Rf*Ro/[Ra(Rb+Ro)],后面那项RbRo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aptzs @zpccx 为什么我计算出来的只有Rf*Ro/[Ra(Rb+Ro)],后面那项RbRo是哪里来的啊。

你上传的图不清晰,我看到第三式,Vo=Vi*Rf/Rb,就跟我在隔邻一样犯错。
应该是Vo =Vi*[Rf/(Rb+Ra//Ro)]。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ptzs @zpccx 为什么我计算出来的只有Rf*Ro/[Ra(Rb+Ro)],后面那项RbRo是哪里来的啊。

@captzs 解释的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图不清晰,我看到第三式,Vo=Vi*Rf/Rb,就跟我在隔邻一样犯错。
应该是Vo =Vi*[Rf/(Rb+Ra//Ro)] ...

那看来真的是书上写错了?
我看的是《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四版
这个例子在28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真的是书上写错了?
我看的是《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四版
这个例子在28页

我看的书少,大多是从仿真电路“翻译”过来,然后再修改电路仿真验证,有时就出错。
你们要珍惜机会,系统学习。我已经过了学习的年龄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captzs @zpccx 为什么我计算出来的只有Rf*Ro/[Ra(Rb+Ro)],后面那项RbRo是哪里来的啊。

谢谢你的关注。其实第三式我写的是Vo=V1*Rf/Rb,V1是上面第一个式定义的一个节点。不过这个没关系。
我还是有点疑惑Vo =Vi*[Rf/(Rb+Ra//Ro)]这个结果,这个和上面M大写的把前面两个电阻看成分压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把前面两个电阻看成分压的前提是下面那个图中I1=I3,不然分压的结果就不成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I2就必须要等于0了,这样反馈电阻Rf上就没有电流流过了,这样不合理吧。所以我觉得I3=I1+I2。
你觉得这样的想法会改变你Vo =Vi*[Rf/(Rb+Ra//Ro)]这个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关注。其实第三式我写的是Vo=V1*Rf/Rb,V1是上面第一个式定义的一个节点。不过这个没关系。
我 ...

按照运放-端虚地,你图的I2的方向应该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