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学习记录三

楼主:
1.TMS320F28035的引脚绝对不能输入5V的电压,当引脚内部上拉或下拉时,会产生100uA的电流,这个参数在低功耗设计中会很有用,说明上拉下拉设置是不好随便来的。所有具有输出功能的引脚,其输出缓冲器驱动能力的典型值是4mA,这样是比51或M3内核的控制器的引脚驱动能力弱很多的。

2.TMS320F28035工作电压分为两部分:3.3V的Flash电压和1.8V的内核电压。

3.在AD采样过程中,当AD采样端口悬空时,采集进来的值是随机值,所以没有用到的AD端口建议接地。

4.影响ADC采样精度的主要原因是增益误差和偏移误差。

5.从C语言编程的角度来说,库文件分为静态库文件和动态库文件,静态库文件就是以.lib为后缀的文件。动态库文件是以.dll为后缀的文件。无论是静态库文件还是动态库文件,其作用都是将函数封装在一起经过编译以后供自己或他人调用。优点在于编译后的库文件是看不到源码的,保密性很好,也便于维护。在CCS中双击一个.lib,会发现是乱码的。

6.静态库文件和动态库文件的区别:静态库被调用时直接加载到内存。而动态库在使用的时候被加载到内存,在不使用的时候从内存中释放。

7.

网友:
请问一下您上边的图片是出自哪本书里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更好的笔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