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系列硬件I2C操作24LC128程序

楼主:
说明:24lc128为美信公司EEPROM存储器,存取空间为128kbit。具体的通信规则可以看其器件手册。

***************************************************************************************/

运行代码 复制代码
  • /*******************************************************************************
  • 包含头文件
  • *******************************************************************************/
  • #include
  • /*******************************************************************************
  • 全局变量的定义
  • *******************************************************************************/
  • unsigned char RXData;
  • unsigned char count;
  • /*******************************************************************************
  • 函数定义
  • *******************************************************************************/
  • void IIC_init(void);                         // 初始化设置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unsigned char Word);
  •                                              // 字节写设置
  • void EEPROM_radom(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
  •                                              // 随机读设置
  • void EEPROM_read();                          // 连续读设置
  • /*************************************************************************
  • ** 函数名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功能:STOP信号和START信号之间延时 5MS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void Delay()
  • {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
  • /*************************************************************************
  • ** 函数名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void main(void)
  •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IIC_init();                               // 初始化IIC
  •   EEPROM_Write(0x01,0x00,0x10);             // 字节写
  •   Delay();                                  // 延时
  •   EEPROM_radom(0x01,0x00);                  // 随机读
  •   EEPROM_read();                            // 立即读
  •   LPM0;
  • }
  • /*************************************************************************
  • ** 函数名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功能:初始化I2C接口
  •         传输方式设置,主从设置,波特率设置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void IIC_init(void)
  • {
  •   P10SEL |= BIT1 + BIT2;
  •   P10REN |= BIT1 + BIT2;
  •   UCB3CTL1 |= UCSWRST;                      // 置位UCSWRST
  •   UCB3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主机, 同步 模式
  •   UCB3CTL1 |= UCSSEL_2;                     // SMCLK
  •   UCB3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   UCB3BR1 = 0;
  •   UCB3I2CSA = 0x50;                         // 从机地址0x50
  •   UCB3CTL1 &= ~UCSWRST;                     // 清除UCSWRST
  •   UCB3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   _EINT();
  • }
  • /*************************************************************************
  • ** 函数名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功能:向相关的存储单元写入数据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unsigned char Word)
  • {
  •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确定总线空闲
  •   UCB3CTL1 |= UCTXSTT + UCTR;               // 发送起始位,确定为发送模式
  •   UCB3TXBUF = high_Address;                 // 发送高位地址
  •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UCB3TXBUF = low_Address;                  // 发送低位地址
  •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UCB3TXBUF = Word;                         // 发送数据
  •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UCB3CTL1 |= UCTXSTP;                      // 发送停止位
  •   while((UCB3CTL1 & UCTXSTP)==1);           // 判断停止位是否发送完毕
  • }
  •
  • /*************************************************************************
  • ** 函数名称:字节读函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功能:     连续读发送设置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void EEPROM_read()
  • {
  •   UCB3CTL1 &= ~UCTR;                       // 确定为读
  •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总线是否空闲
  •   UCB3CTL1 |= UCTXSTT;                     // 发送开始位
  • }
  •
  • /*************************************************************************
  • ** 函数名称:字节写函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功能:     随机读发送设置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void EEPROM_radom(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
  • {
  •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   UCB3CTL1 |= UCTXSTT + UCTR;               // 发送起始位,确定为写
  •   UCB3TXBUF = high_Address;                 // 发送地址位高位
  •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UCB3TXBUF = low_Address;                  // 发送地址位低位
  •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   UCB3CTL1 &= ~UCTR;                        // 确定为接收
  •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判断总线是否被释放
  •   UCB3CTL1 |=UCTXSTT;                       // 重新发送起始位
  •   while((UCB3CTL1 & UCTXSTT)==1);           // 判断起始位是否发送成功
  •   for(unsigned char i=0x0;i<0x2f;i++);      // 延时确定数据已经被发送出去
  •   UCB3CTL1 |=UCTXSTP + UCTXNACK;            // 发送停止位和NACK位
  • }
  •
  • /*************************************************************************
  • ** 函数名称:接收中断函数
  • ** 工作环境:
  • ** 作者:
  • ** 生成日期:
  • ** 功能:    存取接收的数据
  • **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 *************************************************************************/
  • #pragma vector = USCI_B3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USCIAB3_ISR(void)
  • {
  •   if(UCB3IFG  & UCRXIFG)                     // 接收中断
  •   {
  •    count++;
  •    RXData = UCB3RXBUF;
  •   }
  • }

分享:
程序在开始调试的时候,一直都调不通。数据总是只能发送一次,程序复位后,数据就发不出去了,找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出来。最后找来示波器,发现数据发送一次后,没有发送停止位,程序停止后,SCL依然为低电平,没有变为高。(复位也不可以)可是将SCL断开后在插上,发现SCL就变成高电平,就可以在发送数据了。当程序发送了停止位后,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复位后就可以重新发送数据了。
在对器件进行字节写后,立马进行读操作时,一定要加上足够长的延时,所以在程序中会有5ms的长延时。如果写停止后,立即进行读操作,可能读不到数据。不通的芯片,加的延时可能不通,但延时最好能足够长。
呵呵,一点小小的心得。希望对大家有点用。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可以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