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时钟频率可以由PLCK1分频得到的吗?是不是书上写错了,求大神看看

楼主: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再RCC配置的时候PLCK2选择HCLK的1分频,那就是72MHz咯,那书上adc频率选择4分频不就是18MHz吗?不是9MHz,是不是树上的刊误?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A:
看书只是学习其中的思想,很多东西不要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书只是学习其中的思想,很多东西不要较真。

但是自己实战配置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书上是不是写错了,ADC时钟是由PCLK2分频得到的,怎么最后一张图上写的是由PCLK1分频得到?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将PCLK2时钟6分频给ADC,ADC时钟为12M,就足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