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stm32的PWM输出,为什么我用示波器在PA7口测的只有高电平输出,没有波形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
RCC->APB2ENR|=1<<2;
GPIOA->CRL&=0x0FFFFFFF;
GPIOA->CRL|=0x30000000;
GPIOA->ODR|=1<<7;
TIM3->ARR=arr;
TIM3->PSC=psc;
TIM3->CCMR1|=7<<12;
TIM3->CCMR1|=1<<11;
TIM3->CCER|=1<<4;
TIM3->CR1=0x0080;
  TIM3->CR1|=0x01;
}

int main(void)
{
PWM_Init(899,0);
while(1)
{}
}

网友A:
看到全是程序 就不想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全是程序 就不想看了

能帮忙解决一下吗,想看什么都可以

网友:
端口配置错了

GPIOA->CRL|=0x30000000;
  这句配置为输入模式了  改为  GPIOA->CRL |= 0X0B000000;试试

详情参照端口配置寄存器手册    @光林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