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滴泪在Gerber文件中有残留

楼主:
    倒腾了一个板子,之前打样就是直接提交PCB文件,這次想用gerber文件,就转换了文件提交到工厂,结果审核不过,说是阻焊层有很多异形开窗,然后看了这些异形开窗发现是滴泪出现的部分,在xxx.GTP、xxx.GTS、xxx.GBP、xxx.GBS文件中都有残留。怎么回事?

    滴泪选项:

    试着改成這样:
转出来的gerber文件就没有残留!
这是为什么,想用上面那种滴泪怎么弄?

网友:
所用版本AD10 10.890 怀疑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
Teardrop Style是两种形式。 Arc:圆弧形泪滴 Track:导线状泪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ardrop Style是两种形式。 Arc:圆弧形泪滴 Track:导线状泪滴

嗯 导线状滴泪是没有问题的 圆弧状的就会有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导线状滴泪是没有问题的 圆弧状的就会有這个问题

你说在gerber文件中有残留我没看懂。
如果你要增加就是add啊,要删除就是remove啊。
没有发现如果remove的情况下,会有残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在gerber文件中有残留我没看懂。
如果你要增加就是add啊,要删除就是remove啊。
没有发现如果remov ...

我的意思是添加的滴泪,在转出的gerber文件的阻焊层中有残留 那些本来在gerber文件不应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