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够买

楼主:
请问,在哪里购买ADI的芯片

网友A:
这个看你要的数量了,还有指标高不高。一般的网上搜一下,一堆的。到安富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要的数量了,还有指标高不高。一般的网上搜一下,一堆的。到安富利看看。

高精度,2MSPS 16bit 的

网友:
找我  你要多少 QQ  394233008

网友:
只是样品的话,digikey,艾瑞电子,ickey,e络盟等等;批量的话就去找代理或者直接去原厂。

网友:
看量的吧!有量就好说了!如果只是玩玩自己申请就行了!反正也不是太高的指标,2M 16bit应该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这边有可以替代ADI 的芯片,而且不受管控。 有需要可以加我QQ:2285914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