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水能用来清洗pcb板子吗

楼主:
香蕉水能用来清洗pcb板子吗?大家用的洗板水一般用什么?

网友:
可以 但是我一般都用酒精

网友:
洗板水洗过之后再用工业酒精洗

网友:
用天那水

网友:
酒精清洗完会留下白色的粉末,不干净。

网友:
用无水乙醇、

网友A:
无水乙醇不就是高浓度酒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水乙醇不就是高浓度酒精吗?

80%的酒精可以叫高浓度,但不能叫无水乙醇

网友:
一般用氯仿,也会用无水乙醇,多刷刷,多泡泡就好了!

网友:
香蕉水会腐蚀作用,一些器件的外皮,印刷会腐蚀的
再说这样玩意散发有毒气味

网友:
注意劳动保护, 一定要用洗板水的话, 我一定是户外操作, 而且人处于上风处, 室内操作的, 我用分析纯酒精, 化工店有卖, 15块钱一大瓶(500CC)能用好久

网友:
可以,但有些器件特别是一些变压器、电感之类要注意。最好还是用无水酒精,酒精洗板发白是清洗工艺不对。注意要用独立的三份,清洗、一清、二清,这样绝不会有发白现象。二清要用最干净的新酒精,用久了转一清,而一清转清洗。无水乙醇最好用化学纯的,价格比分析纯的便宜些,无水工业酒精也行,但要注意通风,里面甲醇含量可能较高。

网友:
用酒精是最好的,线路板厂也是用酒精清洗的

网友:
都是可以的

网友:
原来无水乙醇就可以清晰板子,我他妈天天傻着要用洗板水。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