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le Fire HDX死在开机画面怎么修?

楼主:
我的Kindle Fire HDX不知不觉中挂了
现在开机一直显示“Kindle Fire"字样
文件有动画效果
这个平板一直正常使用,没刷过其它固件

坏了以后我试过开机按住音量+,进入启动菜单
启动菜单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重启,一个是恢复出厂设置
我试过恢复出厂,问题没有解决

现在连接电脑上能找到硬件一个是Android Composite ADB Interface
一个是MTP USB 设备
第二个显示驱动有问题,在网上下载过也没解决

使用ADB连接提示设备不在线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试过使用ADB连接
无法使用adb shell命令
使用adb devices能找到设备,提示不在线

使用Kindle Fire Utility连接虽然提示online但使用命令时提示找不到驱动器
或者一直等待

试过关闭其它进程,也试过关闭ADB服务都无济于事

按照网上的方法制作了一根工程线
插上以后电脑找到高通串口

安装QPST.2.7.441
打开软件能找到串口

查看属性提示只能下载

打开下载界面看到有bin文件选择
我在官网下载了kindle fire hdx的固件
七百多兆
用这个软件试了一下提示错误Could not create a temporary directory.

能试的方法都试了,真是没招了
难道这个平板就这样变砖不能修了吗?

网友:
应该可以刷CM的

网友A:
看网上说需要ROOT,现在系统进不行应该不能ROOT了吧?

网友:
找售后啊

网友:
kindle看电子书和手机有什么区别?看大家都用这个

网友:
试没试过换个电脑折腾下,还有你自己做那根工程线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网上说需要ROOT,现在系统进不行应该不能ROOT了吧?

用卡刷,不需要ROOT。

网友:
从你的界面来看只需要刷固件了,通过SD卡刷就行了,看你的recovery 好像是官方的,不同版本的recovery对固件要求不同,有的官方recovery需要官方的签名固件,如果是通用recovery直接刷第三方固件就ok了。至于Root一般是root了然后替换Recovery,如果只能进入Recovery是Root不了的,只有通过刷上官方固件,然后Root更新Recovery,再刷第三方固件,不过我的理念是5,6年前的刷手机经验了!不是太了解现在的都是什么情况了,Recovery有的包含在固件包里面。

网友:
论坛活动送的 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款不是电子墨水屏 和手机一样

网友:
换过电脑了 工程线就是把ID和VDD连上 能发现新硬件应该没问题 正常的USB线也试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插卡的地方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SD卡插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SD卡插口啊

那还是找售后吧,修手机的地方也可以试试能不能刷机。

网友A:
打客服电话了 已经过保 具体需要提供购买账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客服电话了 已经过保 具体需要提供购买账号

kindle淘宝价格很低了,不行淘宝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ndle淘宝价格很低了,不行淘宝试试

本来这个也没什么用的,就是想修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SD卡插口啊

好吧!这样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接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这样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接一个上去!

打客服了,让我花1000多换一个当时价值3000多的另一款
才不上当呢

网友D:
客服套路深 千万别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服套路深 千万别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发到这里来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228-1.html

以后大拆的

网友:
这是要你换本子啊

网友E:
贴吧有个 帖子 可以修复 。。我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进 9008 模式 工程线 不知道是不管用 还是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吧有个 帖子 可以修复 。。我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进 9008 模式 工程线 不知道是不管用 还是我不会用

做一个工程线
关机
插上工程线再开机就自动进入工程模式

工程线制作也很简单,把MICRO USB的ID和VDD连在一起就可以
我刷了,好像需要ROOT才行

你看到的贴子在哪,我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工程线
关机
插上工程线再开机就自动进入工程模式

工程线制作也很简单,把MICRO USB的ID和VDD ...

http://tieba.baidu.com/p/5064938476   这个帖子 是从xda 转过来的  用高通的模式 把底层文件下载到 设备里 还包括第三方 rec 然后就可以在刷其他的 ro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tieba.baidu.com/p/5064938476   这个帖子 是从xda 转过来的  用高通的模式 把底层文件下载到 设 ...

我下了这个软件,好像没解BootLoader锁的不能通过数据线刷机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啊  一直卡在 打开端口10 哪里 。。。这样还能解锁么。

网友F:
想问一下,我和楼主最初的情况一样,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我和楼主最初的情况一样,想知道怎么解决

没过保可以联系客服 过保就拆件玩吧

网友:
楼主,我也是三代,同情况,请问后来你是如何处理的呢?lq78201569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