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容式传感器的探头结构设计(圆柱型)?

楼主:
我现在有两根不锈钢管, 一大一小,我是想利用两个圆柱钢管作为电容器两级,那么该如何连线?两根管如何装配?,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科毕业设计使用
最后确定传感器的结构参数如下:内极板直径R1=14mm,外极板内径R2=26mm,极 ...

如果不是使用项目,那工艺问题可以大幅简化。你的设想基本可以,但要考虑便于液体进出。所以,不要用开孔法,而是让液体从传感组件底部进入,同时上部要留有逸气孔。具体做法可以堵住内管下开口,内外管下部之间对称塞入3-4个非金属绝缘物,撑住内外管,液体从底部两管间直接进入。接出引线用压接法比较适合,具体做法可以设计一块简单的PCB,中心是比内管略大的圆形覆铜区,外部是内径比外管略小的空心环,再分别留焊盘就是。此法虽简单,但要做好接触不易,对法兰精度的要求较高。另一个办法是用管扣压接法,但要求在外管上开槽,机加工作量较大。另外要考虑的是密封,这个工艺难度相对最大。总之,好好动脑子吧。

网友C:
你就简单测量电容量吗?那挂料的问题呢?

你电容的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A:
那还要看你的测量对象是什么,工艺要求又为何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简单测量电容量吗?那挂料的问题呢?

你电容的范围是多少啊?

油水界面检测,本来是石油,现打算拿植物油代替,测量范围在几百PF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还要看你的测量对象是什么,工艺要求又为何等。

油水界面检测,本来是石油,现打算拿植物油代替,测量范围在几百PF级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水界面检测,本来是石油,现打算拿植物油代替,测量范围在几百PF级别的

计划最高做到几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水界面检测,本来是石油,现打算拿植物油代替,测量范围在几百PF级别的

工艺描述太粗陋了,你必须先计划好该设备怎么使用、在哪里使用等,是实验室演示项目还是实用项目等。

网友D:
没有具体参数尺寸方面的要求的最难考虑
两根不锈钢管, 一大一小,,,,,
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地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描述太粗陋了,你必须先计划好该设备怎么使用、在哪里使用等,是实验室演示项目还是实用项目等。

本科毕业设计使用
最后确定传感器的结构参数如下:内极板直径R1=14mm,外极板内径R2=26mm,极板厚度h=lmm,极板总长度L=200mm,外极板上下各开一直径为4mm的小孔,以便使油液通过,使极板之间的液位高度和实际高度相同。
由于内外极板均为圆柱型,装配的时候选择螺纹连接,这样也可以使材料的加工、装配和维修拆卸时更加方便。极板通过内外螺纹连接到传感器底座上,底座设计成法兰式,均匀分布了8个孔,方便与容器壁的安装。在极板和基座的缝隙处等进行覆盖密封胶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具体参数尺寸方面的要求的最难考虑
两根不锈钢管, 一大一小,,,,,
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地步

本科毕业设计使用
最后确定传感器的结构参数如下:内极板直径R1=14mm,外极板内径R2=26mm,极板厚度h=lmm,极板总长度L=200mm,外极板上下各开一直径为4mm的小孔,以便使油液通过,使极板之间的液位高度和实际高度相同。
由于内外极板均为圆柱型,装配的时候选择螺纹连接,这样也可以使材料的加工、装配和维修拆卸时更加方便。极板通过内外螺纹连接到传感器底座上,底座设计成法兰式,均匀分布了8个孔,方便与容器壁的安装。在极板和基座的缝隙处等进行覆盖密封胶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划最高做到几米啊?

200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使用项目,那工艺问题可以大幅简化。你的设想基本可以,但要考虑便于液体进出。所以,不要用开孔 ...

十分感谢你的指点,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我做的是油水气的界面检测,电容传感器又没有价格便宜的成品,实验条件很有限,关于电容传感器我看还有说是可以外极板用不锈钢管,内极板用一根同轴粗一点的导线。这个可行么?因为中间介质水和植物油不纯,我怕会导电,所以极板内壁需要绝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你的指点,确实是比较麻烦,因为我做的是油水气的界面检测,电容传感器又没有价格 ...

可以,但用导线的话未必好安装,且容易受外力影响变形。极板当然要绝缘,这个可以用涂料来解决。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还可以用覆铜板来做电极。用两块细长矩形单面覆铜板,绝大多数覆铜层保留,中间开几个孔,孔周围的覆铜层去掉,然后表面涂阻焊剂做绝缘,最后两块板用螺栓连成一个整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用导线的话未必好安装,且容易受外力影响变形。极板当然要绝缘,这个可以用涂料来解决。
如果强 ...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