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关于利尔迖LSD1RF-KW410000模块供电及调试方法

楼主:
供电部分
研究了一下模块的原理图以及芯片的datasheet,在对模块上电时,需要考虑到内部dcdc的配置,一般使用的话,可以参考下图,工作在buck模式。

调试部分

用jlinkv8试了下,调试及flash烧写都没问题

最后,附赠一条坏消息

尝试使用这个模块+usb串口工具制作sniffer工具(即寨版USB-KW41Z),在模块中烧录了“sniffer_usbkw41z_kw41z.bin”固件,然后串口连到电脑,上位机软件未识别。

推测USB-KW41Z中的MK22不是简单的USB转串口功能,看来有需求的同学要破费买sniffer咯。(当然,做个mk22底板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A:
要想山寨sniffer,做个mk22底板是必须的。

从原理图上可以看出,除了串口,还有其他引脚从MK22  连到了 KW41。图中的TGTMCU就是KW41。

做完mk22底板,需要给mk22下载的固件参见下面帖子:

http://www.nxp.com/cn/products/m ... Z?&tab=In-Depth_Tab

如果哪位网友做了mk22底板,分我一块吧,先谢谢了!

快速参考文档、

原理图

和PCB文件

网友B:
sniffer我也试过,不兼容,关键是nxp没提过api或者spec,除非反向工程,不过花那时间不如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iffer我也试过,不兼容,关键是nxp没提过api或者spec,除非反向工程,不过花那时间不如买个。

是的
只为了兴趣去逆向的话,没啥意义。

网友C:
是不是上位机软件需要检测VID/P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位机软件需要检测VID/PID?

有一定可能,不过我更倾向于因为mk22不是只有简单的转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定可能,不过我更倾向于因为mk22不是只有简单的转发功能

谁手里有那个板子,监听一下串口数据和KW41发出来的数据,对比一下应该能够确定

网友:
利尔达官网上没找到这款板子的任何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山寨sniffer,做个mk22底板是必须的。

从原理图上可以看出,除了串口,还有其他引脚从MK22  连到了  ...

不如花500买个原厂的,活动不是报销500麽

网友C:
VDDRF_IN不接供电 会不会影响射频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RF_IN不接供电 会不会影响射频通信

不需要,万用表确认过模块内部已连接
只要正确配置dcdc即可

网友:
资料还不错哦,看看; 有点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山寨sniffer,做个mk22底板是必须的。

从原理图上可以看出,除了串口,还有其他引脚从MK22  连到了  ...

这个资料好

网友:
多谢分享,参考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如花500买个原厂的,活动不是报销500麽

好主意,之前一直以为活动套件包含sniffer

网友E:
坛友们一说,我想起来还真有一块nrf的sniffer,能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们一说,我想起来还真有一块nrf的sniffer,能用否?

ble没问题

网友:
OK,谢谢。
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
手册说DCDC_CFG接VCC是配置成boost模式, 这时候用3.3v供电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