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更换下来的废旧锂电池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还能在DIY的时候派上用场吗?

楼主:
从手机上换下来的锂电池,没找到专业回收的地方,就一直收藏着,幻想哪天DIY个什么能用上,结果放了很长时间了,除了上面的选项,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单选投票 , 共有 26 人参与投票
0.00% (0)
15.38% (4)
3.85% (1)
80.77% (21)

网友:
不仅是手机电池
各种锂电都保存

So TM wh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仅是手机电池
各种锂电都保存

我在附近的小区门口发现过电池回收的机器,结果去年年末去了一次才发现那个机器投电池的小口塞满了已经漏夜的电池,似乎是个摆设没人处理。

网友:
一般不会丢,除非电池不行了!

网友:
锂电池的污染较小,仅钴酸锂材料的电池存在一定重金属污染,另外电解液也是污染源。但与镍镉电池、铅酸电池比,污染要小得多。
最常见的钴酸锂电池就是18650电池。

网友:
电池都有自放电过程
锂电池要想放长时间后在备用,中间要充电的,至少是半年一次充放电,,,,
不用的电池都是放坏了

网友:
估计电工的选择90%以上是选4.

网友:
很多是一体机,拆不了,跟手机一起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附近的小区门口发现过电池回收的机器,结果去年年末去了一次才发现那个机器投电池的小口塞满了已经漏 ...

好像南孚那样的无汞碱性电池本身就是可以扔垃圾箱的,之前回收电池好像是因为含重金属,锂电池污染环境不到时不了解,就是随手扔了万一扎破了可能引发火灾到时真的

网友:
家里还有以前手机的电池 可能是镍镉的 看来要找个回收的地方赶紧送走了

网友:
手机我没扔过

网友D:
以前在学校里有废旧电池回收的纸盒,就放那里。
其实我就只淘汰过一块手机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学校里有废旧电池回收的纸盒,就放那里。
其实我就只淘汰过一块手机电池。

有什么好的使用习惯分享下吗?怎么能用得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的使用习惯分享下吗?怎么能用得这么久

少用呗,我电话很少。晚上关机或者离线。
那是第一台手机(西门子A55)的,用了7年吧就退役了。后来买过两块电池(都不是全新的),也不怎么好。以前的手机没这么费电。接替它的是Nokia E63,电池容量大了,还能待机一周,现在也在用。
Android机就费电多了,跟使用度强相关。不过机器更新周期也短了嘛。

网友:
就是好电池时间长了不用也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附近的小区门口发现过电池回收的机器,结果去年年末去了一次才发现那个机器投电池的小口塞满了已经漏 ...

国内虽然垃圾箱上有电池光碟处理的单独垃圾口,但清扫处理还是混在一起处理了,就是个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南孚那样的无汞碱性电池本身就是可以扔垃圾箱的,之前回收电池好像是因为含重金属,锂电池污染环境不 ...

锂电池扎破起火必须是在充足电的情况下,扔掉的锂电池几乎都是旧到容量明显下降的,已不再具备这种可能。锂电池依然对环境有污染,虽然相对较小,但考虑到巨大的量,其污染影响也不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附近的小区门口发现过电池回收的机器,结果去年年末去了一次才发现那个机器投电池的小口塞满了已经漏 ...

是吗
每次我还分拣一下。。。。。。

So TM what......?

网友:
谁便找个地方一放,时间久了,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我的老手机废电池没人回收,自己收藏久的话就都发泡了。为了安全就放到土灶里烧了!不知道环保不环保!

网友:
手机回收是个难题,牵涉环保问题
回收成本太高

网友:
Android机就费电多了           智能机吧

网友:
我的废旧锂电池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造家里的小夜灯,原来用AA电池;二是做了一个太阳能充电系统,几个电池并联可以做储能,然后USB输出给手机充电。话说我的手机已经不用市电充电了。

网友:
估计电工的选择90%以上是选4

网友:
锂电池基本都是在设备里面,这些年攒了7部手机。都收藏在家。3个充电宝。最头疼的是7号、5号的那种碱性电池,攒了好多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乱扔又怕污染环境。

网友:
大家出出意见,看看废旧手机电池能做啥用?尽量让废物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