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ADC检测时,100管脚一下芯片没有Vref,那参考电压是不是就取3.3v?

楼主:
如果有VREV引脚的是不是还要接到2.56v上?那不是还要专门搭一个2.56v降压电路吗?还是stm32自己本身可以有2.56v。

网友:
你得先去看看datasheet里面的相关说明,有的会有内部基准的,如果是2.56V建议去查一下基准芯片,印像中没有这个电压基准,所以一般不会用这个作为Vref ,如果要实在要用就需要做一个分压电路了,如果没有Vref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使用电源电压!

网友:
有verf脚,直连了vcc

网友:
这个你要根据具体的芯片型号,去st的官网下载其datasheet,我记得在datasheet里有专门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