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大赛之天气监测的作品展示

楼主:
    大家好,今天带来天气监测的最后一篇。
   今天带来的是作品的展示,结合之前的上位机软件和结构,我们今天来实际测试下效果,由于条件有限,模拟的效果有限。今天主要演示的是上位机软件和作品的联合演示。

首先打算给传感器的罐子做个支架,制作的材料选用硬纸板,工具刀,胶枪。

根据瓶子的大小,在硬纸板上画出需要的尺寸。

最后组装起来架子,用胶枪在缝隙打上胶来固定。

最后把瓶子下方剪开,展开,提高风阻,用小风扇来当风源。
详细请看视频:
[url=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4057/learn?preview=1#lesson/9341]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4057/learn?preview=1#lesson/9341

附加一张大气压图。

最后作品展示到此为止,首先很感谢ST能有这样的产品供我学习,也非常感谢EEW有这样的平台。也谢谢大家对我的作品的支持和包含。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测压力最好有个缓冲否则压强都是实时点上压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压力最好有个缓冲否则压强都是实时点上压强!

谢谢,你说是最好长期观测,是这个意思么?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5575-1-1.html
之前做了这个长期观测的实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是最好长期观测,是这个意思么?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5575-1-1.html
之前做 ...

印像不深了,应该是讲的地区或是海拔与压强关系的时候说的吧,海拔与压强的关系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内的稳定气压为参考。否则就不准。跟你这个图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像不深了,应该是讲的地区或是海拔与压强关系的时候说的吧,海拔与压强的关系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内的 ...

明白,这个气压就像您说的,跟海拔天气都有关系,是个长期监测的结果,我看那个图也着重看北京地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大气压强这个也是个相对的一个观测值,需要对特定地点特定天气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这方面我的这个应用是比较欠缺的,只做了几天的连续观测,因此没法得出天气具体是什么样的结论,只能根据趋势来大致判断白天还是晚上。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