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c问题

楼主:
如果用充电宝给板子供电,然后需要通过adc模块实时得到输入电压的数字信号,问题来了,我该怎么连adc的输入呢?因为这个输入值最大只能是3.3v。而充电宝输出有5v,再搞个降压电路吗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使用电阻分压 或者使用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