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嵌入式开发学习步骤-4412开发板学习指引

楼主: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TFTP服务器的搭建,特别单独拿出来讲解一下。

一、TFTP服务器的搭建与测试:
TFTP是用来下载远程文件的最简单网络协议,它其于UDP协议而实现。嵌入式linuxtftp开发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linux服务器端的tftp-server(服务器)支持,二是嵌入式目标系统的tftp-client(客户端)支持。因为u-boot本身内置支持tftp-client,所以嵌入式目标系统端就不用配置了。下面就详细介绍一下linux服务器端tftp-server的配置
实际上我们同样可以在windows上搭建TFTP服务器,之后的话我可能会对这部分内容作一些补充。但这里我主要讲解一下在Linux下的TFTP服务器搭建:
1、搭建TFTP服务器我们需要三个东西:xinetdtftptftpd,在保证联网的情况下安装它们。
sudo apt-get install xinetd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
2.建立TFTP的配置文件(这一步比较容易出错):
vi /etc/xinetd.d/tftp
输入以下代码:
service tftp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var/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代码格式如下图所示(用tab键隔开,不建议使用空格)
其中的server_argstftp 服务器的目录。TFTP 户端就是从这个目录里面获取服务器上的文件的。上图使用的是/var/tftpboot,用户可以自己定义。
3、创建目录:mkdir  /var/tftpboot
4、改变权限:chmod  777  /var/tftpboot
5、启动xinetd服务:sudo  /etc/init.d/xinetd  restart
6、测试TFTP服务器:
输入命令:netstat -a | grep tftp
出现上图的情况说明配置成功
我们可以本地测试一下tftp服务器:
①在tftpboot目录下创建一个文本文件,随便写点什么:
例如vi /var/tftpboot/tftptest
输入“This is TFTPTEST!”,保存退出。
②随便进入一个你常用的目录,作为下载文件的目的目录,输入tftp(也可以写成tftp localhost或者tftp 127.0.0.1),连接到本地的tftp服务器。
get test下载文件到目的目录,q退出,ls就可以看到文件已经到了你的当前目录。cat test 就可以看到了文件内容。
7、TFTP操作:
注意tftp命令行下是不支持Linux命令的,它有自己独特的命令,使用?命令可以看到。
        connect:连接到远程tftp服务器
        mode:文件传输模式
        put:上传文件
        get:下载文件
        quit:退出
        verbose:显示详细的处理信息
        tarce:显示包路径
        status:显示当前状态信息
        binary:二进制传输模式
        asciiascii传送模式
        rexmt:设置包传输的超时时间
        timeout:设置重传的超时时间
?:帮助信息
8.开发板连接tftp客户端
注:在连接开发板和ubuntutftp服务器之前,一定要首先保证开发板和ubuntuping通,
在保证ubuntu和开发板能够ping通的条件下,就可以使用tftp服务器了。
①把需要下载的文件拷贝到/var/tftpboot目录下,
②开发板下载文件:
命令格式tftp [option] ... host [port]
[option]:
-g表示下载文件(get)
        -p表示上传文件(put)
        -l表示本地文件名(local file)
        -r表示远程主机的文件名(remote file)
例如:tftp -g -l helloworld -r helloworld 192.168.1.109

网友:
混个经验,多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