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单片机的ad转换,参考电压和内部基准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
stm8l的单片机的ad转换,参考电压和内部基准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
ADC必须有基准,基准可以是外置的,也可以选择内置的。一般而言,内置的精度较低,满足不了要求时就需要采用外置基准。

网友:
这个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不能外置,但是内置的话就是VCC了,但是内部有个基准电压1.2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参考电压就是满量程时,如ADC值1023(10bit)对应的参考电压.

[1]对于没有 VREF脚的芯片来说,就是 供电电压 VDD.
假设供电3V, 1.5V输入时该通道读的ADC值应近似于 511 (10bit ADC).

[2]内部基准电压,应该是芯片内置的一个恒压源.
如STM8S103 片内的 AIN7 , 只要VDD在可靠工作电压范围内, AIN7 内的电压基本恒定,大概为 1.225V 左右.

[3]另外还有浪费一个ADC,用来读取外部恒压源的.

在实际应用中,这三种都会用到.
第1种适应于供电电压VDD恒定时,如锂电再通过LDO给MCU供电.
第2种适应于供电电压不太稳定,如用 3V锂电直接向MCU供电时.缺点是不一定所有单片机都有此功能.
第3种适应于前2者都不适应或对精度要求稍高的应用场合.

网友:
我用的就是3.7v锂电,用了3.3V的LDO,但是在电池电压低于3.5时,LDO的输出电压随着锂电降低也降低,这样vdd作为参考电压的话,电池电压低于3.5时,AD检测误差较大,我现在想用第二种方法,有个引脚一直输出1.225v,不知怎么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