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这种继电器,交换组合导通

楼主:
有没这种继电器,四组信号,一种状态,1和2导通,3和 4导通,另一状态。1和4通,2和3通。虽然可以用两个双刀双掷继电器,但是占空间比较大。

网友:
楼主的叙述实在让人看不明白。
1、2、3、4,显然是“四组信号”的编号了?
那么,“一种状态,1和2导通,3和4导通”是什么意思?这里1、2、3、4好像不是四组信号,而是四个接点了。

网友:
楼主最好是简单地画出图来。
不过,“有没这种继电器,交换组合导通”,我可以肯定地说,有。

网友:
在继电器之前 你能不能加个数字门电路 至于你那与还是或的关系 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1   1-2
     3-4
0   1-4
     3-2
用个两路继电器就可以啊 0 1 两状态

网友A:
普通双刀双置的,有六个触点,认为是三组,1,2,3.。两种状态,第一状态,1 和2 导通,第二状态,2和3导通。1组就是公共端。这种描述,和题目是一个标准。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1,2,3,4都是两个信号线,两条线一组。一共需要八个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双刀双置的,有六个触点,认为是三组,1,2,3.。两种状态,第一状态,1 和2 导通,第二状态,2和3导 ...

继电器具有四组触点的很多啊。
四组触点(四刀双掷,或者说四常开四常闭)足够你用了吧?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多大的继电器 我知道的体积也就是8*15*8(mm)

网友:
用双刀双掷型触点的继电器即可,通过接线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具有四组触点的很多啊。
四组触点(四刀双掷,或者说四常开四常闭)足够你用了吧?

四常开四常闭的,看了一些,像HH64P,应该是体积比较小的了吧。长宽大概3,4厘米。这个空间可以放两个双刀双掷继电器了,不怎么省空间。还是我没有查到更小的型号。我再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多大的继电器 我知道的体积也就是8*15*8(mm)

现在的体积是,6X11X8,可稍微大点。你说的这个体积,是有八个触点的吗。能否给个型号。

网友:
TX2-5V
ATX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