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出不了波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仿真件是不是一样,我的仿真件,运放的电源与你的首楼的电路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仿真件是不是一样,我的仿真件,运放的电源与你的首楼的电路相反。

8脚接正电压,4脚接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仿真件是不是一样,我的仿真件,运放的电源与你的首楼的电路相反。

网友:
“这个电路怎么出不了波形?”
第一,你仿真图中示波器的触发怎么设置的?好像是“None”。
第二,信号发生器XFG1怎么设置的?产生什么样波形?幅度?频率?

网友B:
像这种放大器看波形,务必使用两通道,一个看输入波形(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一个看输出波形。
那么,触发应该选哪个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放大器看波形,务必使用两通道,一个看输入波形(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一个看输出波形。
那么,触发 ...

示波器应该怎么设置触发?波形到那里就停止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着 心有点疼 这电路........

网友D:
仿真时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设置不同颜色便于区分
看不懂输入的什么玩意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仿真时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分别设置不同颜色便于区分
看不懂输入的什么玩意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应该怎么设置触发?波形到那里就停止了,是什么原因?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为10V峰值,也就是说,运放输入的是10V峰值。你还要运放放大100倍。10V峰值放大100倍是10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应该怎么设置触发?波形到那里就停止了,是什么原因?

示波器触发有“自动”、“标准”、“单次”和“无”。你选的是“无”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为10V峰值,也就是说,运放输入的是10V峰值。你还要运放放大100倍。10V峰值放大 ...

运放的输入太大了吗?应该为多少是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应该怎么设置触发?波形到那里就停止了,是什么原因?

“示波器应该怎么设置触发?”
很明显,示波器应该根据你的需要设置触发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触发有“自动”、“标准”、“单次”和“无”。你选的是“无”触发。

那我可以选择哪个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怎么设置触发?”
很明显,示波器应该根据你的需要设置触发方式。

为什么输出使方波,是电容的容抗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输入太大了吗?应该为多少是合适的?

你的运放电路,中等频率范围内电压放大倍数100倍。你的运放电源电压±16V,TL072还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幅度要比16V小一些,不过±10V是可以保证的。
输入应该多大,计算吧,别等我直接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可以选择哪个触发?

“那我可以选择哪个触发?.”
14楼已回复:“很明显,示波器应该根据你的需要设置触发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放电路,中等频率范围内电压放大倍数100倍。你的运放电源电压±16V,TL072还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出 ...

我计算的输入幅度有点小,大概0.23Vpp,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输出使方波,是电容的容抗大吗

“为什么输出使方波,是电容的容抗大吗.”
输出方波,表明电路中存在强烈的非线性。电容器是线性元件,不可能产生非线性失真。出现方波,与电容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