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1开发板的显示电源电量问题

楼主:
用移动电源给板子供电,然后板子上的led查看剩余电量。要实现这个功能,可以用adc模块根据输入电压的不同来判断吗?

网友:
用ADC电压监测法可以,但精度要看是否能满足要求,一般用用没问题。要求高,可以外接一片专用的电池电量监视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