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一下板子可否有一救

楼主:
上次无人机高空坠落  搭载的树莓派也一并摔了下来    当时储存卡摔坏了    树莓派只是轻微形变        今天用一个好用的储存卡测试了一下   确实是坏了,
我把  这个和正常树莓派对比了一下   没什么元器件掉落     觉得这块板子还有一救   所以请大家看看

网友:
摔的不轻,能是锡球脱焊或者焊盘摔断了不?

网友:
有元件脱焊或PCB撕裂,先仔细看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就别救了。没把握时,电路要包上塑胶气泡膜或泡沫塑胶。

网友:
把时钟换换掉,,,,看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
时钟是石英体,,,易碎!

网友:
把时钟换掉,看看还能不能开机/编程,时钟是石英体,易碎!

网友:
首先检查电源,然后各个功能模块确认一下,定位到故障。看能看出来的话,那就是大神级人物了

网友:
1.确认电源是正常的,2.确认晶振是起振的,如果前两者没有问题,还是跑不起来就不用考虑了,别忘记,芯片摔坏也是可能的,如果前两者都 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芯片坏了,芯片坏了就没有救了!

网友:
晶振摔坏没有,可以示波器测量
还有就是焊接不牢的地方摔成虚焊

网友:
我看是完蛋了,我觉得是删球阵列的那块摔开了,

网友:
好密的板子

网友:
先用万用表打下所有电源net对gnd是否短路,当然一般不会短路。

然后看下,电源相关的电压是否正常。

相关的晶振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大家都很有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