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参考电源

楼主:
多个相同的AD芯片设计在一个板子上的时候,这个基准稳压器芯片只需要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A:
“多个相同的AD芯片设计在一个板子上的时候,这个基准稳压器芯片只需要一个就行了吧?”
一般地说,可以共用电压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个相同的AD芯片设计在一个板子上的时候,这个基准稳压器芯片只需要一个就行了吧?”
一般地说,可以共 ...

我有5个相同的AD要画在一个板子上,只用一个基准芯片提供电压基准,与使用五个提供,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可以的,布线注意一致一些就行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5个相同的AD要画在一个板子上,只用一个基准芯片提供电压基准,与使用五个提供,有什么影响吗?

每个AD芯片单独使用一个电压基准,电压基准芯片必是靠近由该电压基准芯片提供基准电压的AD芯片,从电压基准芯片到AD芯片的导线很短。五个AD芯片共用一个电压基准,电压基准芯片到AD芯片的导线较长。影响就在这个“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AD芯片单独使用一个电压基准,电压基准芯片必是靠近由该电压基准芯片提供基准电压的AD芯片,从电压基 ...

太感谢您了,

网友C:
共用基准时务必注意PCB的布局和走线,同时做好去耦,要防止耦合噪声的影响。如果系统内干扰较重,那么就不好共享基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用基准时务必注意PCB的布局和走线,同时做好去耦,要防止耦合噪声的影响。如果系统内干扰较重,那么就不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