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nsortile和arduino通信问题

楼主:
 有没有实现过sensortile和arduino通信的,我用的是UART串口通信,但是配置之后实现不了,希望有人能一起探讨

网友A:
具体现象是什么?只要波特率相同,引脚没有接错,应该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现象是什么?只要波特率相同,引脚没有接错,应该就不会有问题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发一份帖子,把代码放上去,如果可以的话麻烦你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