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sontile 初入手(之前一直没空整理,现在一起发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首先将sorsontile 核心板与arduino板连接,供电,然后打开手机APP,连接。 因为没有加载其他的算法库,  只可以看到手机APP上显示温度和压力数值,参照论坛上的有关分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262-1-4.html,成功注册了算法库,初步试了下该套件的功能。不过温度似乎不是很正确,是不是要给补偿?压力应该是大气压力?猜测是不是传感器所受压力,不过似乎不能用手去压他,一是很容易断开sersontile与arduino板的连接,二是好像手压了后压力没变化。。。

网友A:
压力测的是大气压力,不是应变,不要用手去压
温度压是压里传感器里的数据,精度不是很高,如果想得到更高精度的温度数据可以焊到带电池的那个小板上那里有一个高精度的温湿度传感器

你的图片不能正常显示,建议把图片下载到本地然后上传到这个论坛,不要引脚其它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测的是大气压力,不是应变,不要用手去压
温度压是压里传感器里的数据,精度不是很高,如果想得到更高 ...

嗯好!谢谢了!

网友:
压力……用手压……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