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sontile 之Bluemicrosystem2固件程序烧写

楼主:
首先下载好相关软件,驱动及固件,参照论坛上分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3027-1-4.html,照其操连线,下载好固件。然后想试看下下载固件后的效果,打开手机APP,结果发现悲剧了。。。手机APP搜索不到蓝牙设备,以为烧写过程出错,重新照着教程下载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APP没发现蓝牙设备。作为菜鸟的我也不知道哪出了问题,经过漫无头绪的搜索资料与折腾,运气好,让我在论坛上看到了分享(在这也忘了是哪位坛友的分析了,不好意思),说是有可能是烧写地址的问题,然后先把bootlader烧回去,再改烧写初始地址,改为0x08004000,再把Bluemicrosystem2烧写进去,然后问题解决了。再次打开app连接sersontile,原以为会有加载算法库,但算法库还是要自己在app上注册,也就是跟板子出厂的时候一样。

网友A:
算法库除了通过APP输入,还可以修改对应的osx_license.h文件
比如AR,Middlewares\ST\STM32_OSX_MotionAR_Library\osx_license.h
把osx_mar_license[3][4]替换成你自己申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法库除了通过APP输入,还可以修改对应的osx_license.h文件
比如AR,Middlewares\ST\STM32_OSX_MotionAR_L ...

谢谢回复,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