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算放大器级联

楼主:
请问多级或者说两级运算放大器级联时(尤其是使用高速运算放大器,需要放大很多倍)应该怎样连接才能使得最终输出效果最好?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才能使得最终输出效果最好?”
请先给“效果”下明确的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能使得最终输出效果最好?”
请先给“效果”下明确的定义。

不失真,不自激,没有偏置,小信号放大后最好噪声也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失真,不自激,没有偏置,小信号放大后最好噪声也比较低

“不失真,不自激,没有偏置,小信号放大后最好噪声也比较低.”
这些与前级后级的级联方法没有太大关系。级联无非是直接联接,此方法在所谓直流放大器中常见;另一种是使用电容耦合,显然用于通带不含直流或者极低频率情况。当然,后一种方法电容不能在通带内发生谐振。

网友:
如果前后级采用同种运放,那就仅仅是增益分配问题,只要在运放有效动态范围之内基本上可以随意。如果考虑采用不同的运放,那么输入级主要考虑噪声,失调等,输出极主要考虑动态范围。

网友:
级联无非是直接连或者通过电容或电阻后再连接,不同连接(用术语叫“耦合”)仅目的不同,无关什么“效果”。楼主该注意的是每级运放电路的设计,耦合方法仅与信号性质和电路设计相关。从“失真度”角度讲,当然直接耦合是最佳的也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