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rsontile之与Arduino的UART串口通讯问题疑问

楼主:
 要利用sersontile传感器的数据首先得先减慢数据的传送速度,不然我根本没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所以首先我尝试着在main函数里加上延时函数,在LED灯亮灭的时候里插入:
if(SendOverUSB)
  {
  BSP_LED_On(LED1);
for(i=0;i<5000;i++)
{
for(j=0;j<5000;j++);
}
  }

if(SendOverUSB)
  {
  BSP_LED_Off(LED1);
for(i=0;i<5000;i++)
{
for(j=0;j<5000;j++);
}
  }

延时时间暂时不用管,就做一个调试,不过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如果我把延时放在 if(SendOverUSB)后面就会出问题,作为stm32菜鸟的我真的无法理解,逻辑上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才对,不过烧录进去后发现灯常亮,串口助手上也没有数据传出,真心不懂。。。

延时没问题后下一步就是尝试着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至arduino了,这里我用TTL-USB转串口芯片进行模拟,本以为stm32可以直接像发送数据至虚拟串口一样可以直接发送过去至TTL-USB转串口芯片上,没改变程序试了一遍,结果发现我想多了,数据根本发不过去,所以下一步尝试通过配置UART串口了。

通过查询相关的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0847-1-4.html,参照帖子配置了UART,修改代码如下:
首先修改SystemClock_Config()函数配置,在这我把所有不相关的代码全部注销,时钟源也修改了,USB也不使能了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 Enable the LSE Oscilator */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 Enable the CSS interrupt in case LSE signal is corrupted or not present */
// HAL_RCCEx_DisableLSECSS();

  /* Enable MSI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M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6;//RCC_MSIRANGE_1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1; //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 if(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 Enable MSI Auto-calibration through LSE */
// HAL_RCCEx_EnableMSIPLLMode();

  /* Select MSI output as USB clock source */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B;
// PeriphClkInitStruct.UsbClockSelection = RCC_USBCLKSOURCE_MSI;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然后编写一个uart_init()函数,波特率设置为9600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x;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if(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while(1);
  }
  if(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while(1);
  }
}

在main.h里面添加
#define USARTx UART5
#define USARTx_CLK_ENABLE() __HAL_RCC_UART5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FORCE_RESET() __HAL_RCC_UART5_FORCE_RESET()
#define USARTx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UART5_RELEASE_RESET()

/* Definition for USARTx Pins */
#define USARTx_TX_PIN GPIO_PIN_12
#define USARTx_TX_GPIO_PORT GPIOC
#define USARTx_TX_AF GPIO_AF8_UART5
#define USARTx_RX_PIN GPIO_PIN_2
#define USARTx_R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SARTx_RX_AF GPIO_AF8_UART5

/* Definition for USARTx's NVIC */
#define USARTx_IRQn UART5_IRQn
#define USARTx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 Size of Trasmission buffer */
#define TXBUFFERSIZE (COUNTOF(aTxBuffer) - 1)
/* Size of Reception buffer */
#define RXBUFFERSIZE TXBUFFERSIZE

/* Exported macro ------------------------------------------------------------*/
#define COUNTOF(__BUFFER__) (sizeof(__BUFFER__) / sizeof(*(__BUFFER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然后在主函数添加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aTxBuffer, TXBUFFERSIZE);

其中aTxBuffer[]="hello world!";,因为只是调试,所有先尝试下能否配置成功UART就行,发出什么不重要

然后在stm32l4xx_it.c里添加
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Handle);
}

然后添加相关的函数库(stm32l4xx_hal_uart.c  stm32l4xx_hal_uart_ex.c),编译没问题,烧写,但还是无法通讯!

然后想想还是查下stm32的UART的配置过程,发现是不是没有初始化GPIO口的问题,于是我配置了下GPIO

void uart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UART_GPIO_InitStruct;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HAL_GPIO_WritePin(USARTx_TX_GPIO_PORT,USARTx_TX_PIN,GPIO_PIN_SET);

UART_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UART_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TX_PIN;
UART_GPIO_InitStruct.Mode = USARTx_TX_AF;

HAL_GPIO_Init(USARTx_TX_GPIO_PORT,&UART_GPIO_InitStruct);
}

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用的是sersontile的Arduino拓展板,板上的TX焊点已焊上,根据原理图Arduino拓展板上的TX引脚应该是CN9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引脚,我都已经试着连接过了。
因为本人刚刚接触stm32单片机,对于UART的配置不是很懂,很想问下我是不是在配置的过程中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代码出了问题?或是我缺少配置了一些东西?麻烦坛友门能帮我分析下问题所在,或者是有配置过sersontile与Arduino的UART串口通讯的坛友分享下相关代码让我参考下,万分感谢!

网友:
调整sensorstile中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
Arduino拓展板上的TX引脚应该是CN9的第二个引脚

网友A:
1、本来通过USB可以在串口看到数据,你为什么要在UART这里看?即使是UART,后还是转成USB或者232,
2,、核心板焊接没问题吗?
3、如果使用UART,注意不要和蓝牙占用的串口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本来通过USB可以在串口看到数据,你为什么要在UART这里看?即使是UART,后还是转成USB或者232,
2,、核 ...

嗯好!谢谢回复,主要是想把数据传到arduino再在arduino做下一步处理,设置阈值,触发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