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功放电路的限流电阻的选择

楼主:
上图是买的功放模块的参数,我用的电源是12V6A的电源,喇叭是8欧15瓦的
模块上面电源正极接二极管阳极,二极管阴极接功放。使用中发现二极管常常烧掉。
我的12V电源还接了21寸屏幕和安卓电路板,安卓电路板音频接功放,其他都没事每次都是功放的二极管烧掉,怀疑是电流过大引起的,想加个限流电阻,求教怎么计算电阻值?

由图可知8欧喇叭情况下功放为20W,假设串入电阻后功放两端电压11V,电阻电压1V
I=P/U=20/11≈1.8A
R=U(电阻)/I = 1/1.8≈0.5欧
P=U(电阻)*I = 1*1.8=1.8W
所以选用0.5欧5瓦的电阻。这样算对吗?求教

如果想把功放功率限制在10W,电流1A的话,是不是要选择2欧5瓦的电阻

网友A:
“电源正极接二极管阳极,二极管阴极接功放。使用中发现二极管常常烧掉”
接这么一支二极管,是什么目的?从哪里看到需要接这么一支二极管。
“经常烧掉”,你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正极接二极管阳极,二极管阴极接功放。使用中发现二极管常常烧掉”
接这么一支二极管,是什么目的? ...

这个功放模块是买的,因该是为了防电源接反用的.我查手册为最大正向电流为6A

网友B:
好吧,我错了不接电阻20W12V时电流也才1.6A,那如果想把电流控制在1A应该用多大电阻

网友C:
不能使用串电阻的方法来限流,也不要接什么二极管。控制功率可以用电压,但既然你的电源已定,那么限制输入电平(音量的大小)即可限制功率,电流自然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错了不接电阻20W12V时电流也才1.6A,那如果想把电流控制在1A应该用多大电阻

你的计算仍然不对。
功率放大器,不是它标注了输出多少W就是输出多少W功率。功率放大器实际输出功率与电源电压有关,与负载电阻有关。
为了说明你的计算不对,只需要举一个例子:8Ω电阻接到12V电源上,电流为12V/8Ω=1.5A,还不到1.6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错了不接电阻20W12V时电流也才1.6A,那如果想把电流控制在1A应该用多大电阻

根本就不应该串联电阻来限制电流,如5楼chunyang所说。
你的二极管经常烧,可能另有原因。
既然玩电子,手里有没有万用表?你的功放模块倒底消耗多大电流,万用表量量就知道。注意:完全没有声音时(静态)量一次,音量最大时量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应该串联电阻来限制电流,如5楼chunyang所说。
你的二极管经常烧,可能另有原因。
既然玩电子 ...

音量最大时1.4A(这个也不能算最大,因为不同音节电流也不一样),静态电流23ma,但是那个二极管最大正向电流有6A,我的12V电源也是很大牌的,而且还接了安卓控制板和21寸屏幕,这两个都没问题就那个二极管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使用串电阻的方法来限流,也不要接什么二极管。控制功率可以用电压,但既然你的电源已定,那么限制输入 ...

也对,我试试看,我还有个不明白的,为什么你直接否定串联电阻的方法,有电阻分压不也能达到改变功放电压的效果,这样会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不应该串联电阻来限制电流,如5楼chunyang所说。
你的二极管经常烧,可能另有原因。
既然玩电子 ...

那前辈请教下,除了电流太大导致外,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串联在电源的二极管烧掉呢?我等下把二极管拿掉,直接短接看看。我这边实测电压还是很稳定的,而且功放的最大电压有15V(我用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对,我试试看,我还有个不明白的,为什么你直接否定串联电阻的方法,有电阻分压不也能达到改变功放电压 ...

功放的工作电流是变化的,你串个电阻会是什么后果?自己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量最大时1.4A(这个也不能算最大,因为不同音节电流也不一样),静态电流23ma,但是那个二极管最大正向电 ...

开机有浪涌,滤波电容充电以及功放本身的暂态不稳定等都会造成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得多的瞬态浪涌电流。

网友:
如果二极管不是在开机瞬间烧的,而是在正常工作中烧的,那么就要检查哪里存在间歇短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对,我试试看,我还有个不明白的,为什么你直接否定串联电阻的方法,有电阻分压不也能达到改变功放电压 ...

串联电阻会使你的功放模块供电电压不稳定。你自己测的:静态电流23mA,最大1.4A。为计算简单,假定串联1欧电阻,那么该电阻在静态电流下压降0.023V,最大电流下压降1.4V,对应的模块供电电压11.977V和10.6V。如果接入更大的电阻,供电电压的波动更厉害。
当然,接入电阻后功放模块不是不能工作,所以我说“不应该”串联电阻,而不是“不能”串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前辈请教下,除了电流太大导致外,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串联在电源的二极管烧掉呢?我等下把二极管拿掉, ...

因为没有见到你的电源模块和功放模块以及二极管,没有实测波形,无法判断二极管为什么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模块是买的,因该是为了防电源接反用的.我查手册为最大正向电流为6A

务必弄清楚,这个6A是额定电流还是极限电流,如果是后者,那么经常性烧就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前辈请教下,除了电流太大导致外,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串联在电源的二极管烧掉呢?我等下把二极管拿掉, ...

到现在,你始终没有说出二极管型号。你说二极管可以承受6A电流,手册上怎么说的?是连续电流吗?

如果是因为电流过大二极管烧毁,1.4A会烧毁,1A也可能烧毁,烧毁的几率小一些罢了。

网友:
chunyang在16楼所说6A是哪个电流,楼主弄错的可能性相当大。
1N4148手册中标注了四个最大电流值

别说连续2A电流,就是连续0.5A电流,1N4148也非烧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