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当做4-20ma的电路来用吗

楼主:
这个电路本来是用来产生0-10V的,用一直没有问题
今天客户要求变频器的控制由0-10V改成4-20MA,我现在不想改动电路,电路板什么都弄好了!
变频器有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来采集4-20ma的信号!
按照分析,4-20ma在250ohm电阻上产生的电压为1-5V,那么我的运放输入端要产生1/3---5/3v的电压(比例可以由电阻更改)
看了一下358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0ma以上!按照分析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又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这样用!

网友:
不可以,电流环是可以远距传输的,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抵消传输线上的损耗,电压驱动可不行。

网友A:
“按照分析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又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这样用!”
不能。
你只考虑了信号接收端“有一个250欧姆的电阻”,没有考虑导线的电阻。在信号发送方和接收方距离稍远时(例如十米),导线的电阻便不可忽略。更重要的是:导线电阻不定(客户可能将发送方和接收方移动位置),温度不定(铜导线电阻随温度上升而上升,大致上温度上升1摄氏度,电阻增加千分之四)。
所以你原来的设计不能使用。

网友:
运放的输出能力不能简单等效于输出就一定能那么大,实际上的输出是由电路决定的。也就是说,LM358可以用来做4-20mA电流环,但电压输出时在给定负载下就未必了。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看来只能做一个4-20ma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分析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又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这样用!”
不能。
你只考虑了信号接收端“有一个250 ...

那导线很短,比如说只有50cm左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