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修复苹果Lightning数据线

楼主:
高手在民间,原帖在这里
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修复苹果原装数据线

苹果原装数据线通病想必大家都了解了
不是破皮就是断线真可谓贴根断啊
其实不止苹果包括三星小米诺基亚原装带屏蔽网数据线都存在这个问题
由于身患强迫症多年 所以喜欢在数据线套弹簧热缩管
虽然此修复方法能根治贴根断但看看这线颜色再断肯定要换线
看着没破皮但实际里面芯线已经出现各种接触不良

lighting这头也样

这个头子说难拆
超薄美工刀片擦进去两面插到底
然后再用细钢针插侧面目割断里面胶

成功拔出外壳

这白色胶真心结实啊清胶ing

拿线套

揭开盖子里面还胶有点想放弃

白色胶清理干净后又层类似环氧树脂悲催啊

总算把USB插头引脚清理干净

线套外壳先装回线

再来拆ligting这头先把这两片撬来

这头比较所以刀片深进去用细钢针搞定

成功拔出

开始拆金属外壳

据说这外壳激光焊接在lighting头

lighting头芯片

还恼人清胶步骤

依旧类似环氧树脂封灌

成功清理干净

重新扒线焊接USB头

用哥俩封

趁哥俩没干装回金属壳

然后涂708再装回外壳

几乎完美吧

重新焊接lighting这头

依旧用哥俩封灌

装回金属壳

再装回白色外壳

看看怎么样

看出拆装过痕迹么

网友:
4s的线也像这么修过,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又坏了。其实能坏成这个样子,肯定用了有一段时间,本身胶皮就已经老化的不行了....

后来就直接京东买第三方的配件了,有些MFI认证的用起来感觉反而比原装的好

网友A:
上大学时给同学修过不少耳机,也是内部断线,而且哪儿断的都有。现在俺可懒得修了,坏了换新。

网友:
都这样了还能修好呀!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还能修好呀!

发现strong

网友B:
被抓了现行,本来今天是有空,唉,结果加班!尴尬……

nm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抓了现行,本来今天是有空,唉,结果加班!尴尬……

今天值班,上来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值班,上来看一看

还要值班呀!真苦B有加班工资不?

网友:
真是好手艺,一般都是在接头处再次加点热缩固定一下,扭来扭去的下次还是容易断。

网友:
唉,早知道你给我说一声,这个我之前看过,这个容易折断的地方,我看有个小常识好像是(你不是已经拆开了吗),在这个容易折断的地方增加热缩管就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大学时给同学修过不少耳机,也是内部断线,而且哪儿断的都有。现在俺可懒得修了,坏了换新。

用胶水给同学粘过耳机,结果胶水弄到耳机里面的喇叭上了,直接废了,差点没被同学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胶水给同学粘过耳机,结果胶水弄到耳机里面的喇叭上了,直接废了,差点没被同学打死

哈哈,可以上糗事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