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使用MCUXpressoIDE或MDK或IAR开发环境及注意事项

楼主:
KW41Z+学习使用开发环境(点灯)
任何开发板拿到手,用个程序点个灯还是很必须的。
1,下载并安装MCUXpressoIDE_10.0.0_344
2,下载并解压SDK_2.2_FRDM-KW41Z

这个在第二和三好像都可以把它下下来。按他提示操作一下。还有要注册哦。
3,把解压的拖到MCUXpressoIDE install  sdks那个 空白地方,就是下图右下面。
4,看MCUXpressoIDE左下有import sdk examples里面的所有例子都可以。
5,先下咯GPIO的输入输出吧。然后BUILD那个输出LED的,这个BUILD也在左下那个栏目 里。
6,运行 。
7,看下图是程序。

8,后面的所有例子都是这么跑的。9,可以使用NXP网站的SDK Builder定制MDK或IAR的SDK代码
见下图

大家试试吧。
9,IAR跑hello world,记得修改仿真器为JLINK哦

10,MDK环境跑程序
A,设置调试器 为JLINK
B,设置调试模式为SW
C,设置分散加载 文件 MKWXXZ.FLM
这个文件的位置在:

把它拷贝到D:\Keil_v5\ARM\Flash目录
这样就可以在 这个地方看到,加载就OK了。
运行个HELLO工程吧:

网友:
都来点灯咯!一对板子,还是有点乐趣的!

网友:
都来点灯咯

网友A:
MCUXpressoIDE 和keil编译器有啥区别  小白请教下  两个都能用吗 可以不装MCUXpressoIDE这个么 电脑容量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XpressoIDE 和keil编译器有啥区别  小白请教下  两个都能用吗 可以不装MCUXpressoIDE这个么 电脑容量有 ...

应该是可以吧,所有程序代码都是公用的,只是工程不一样。具体有什么区别还要看。NXP还配了IO,时钟等配置软件,不过应该代码也是可以拷贝到MDK里面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XpressoIDE 和keil编译器有啥区别  小白请教下  两个都能用吗 可以不装MCUXpressoIDE这个么 电脑容量有 ...

两个是不是同的IDE,任意之一就行了!Keil是自己专用的编译器,MCUXpressoIDE应该使用的是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