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基准缓冲器

楼主:
请问下面这个AD8676 上面的1/2是什么意思?AD8676是双通道的,A1,A2是同一个芯片吗?

网友:
1/2就是半片,或者半个AD8676。A1、A2可以是同一封装内的两个运放,也可以是不同封装内的运放。

网友A:
谢谢您,还想问您个问题,在DA芯片中,有一个VCC(数字电原),IOVCC(数字接口电源)供电,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还想问您个问题,在DA芯片中,有一个VCC(数字电原),IOVCC(数字接口电源)供电,这是什么意思

VCC:数字电源连接。可以连接2.7 V至5.5 V范围内的电压。应将VCC去耦至DGND。IOVCC: 数字接口电源引脚。数字阈值电平参考施加于此引脚的电压。可以连接1.71 V至5.5 V范围内的电压。IOVCC不得超过VCC。

VCC是给DAC内部数字电路部分供电的,电压 是2.7V~5.5V
IOVCC是用用来和外部控制器通信的参考电平,应该是为了兼容1.8V的I/O通信设置此引脚
比如使用1.8V的控制器时就需要将IOVCC接1.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数字电源连接。可以连接2.7 V至5.5 V范围内的电压。应将VCC去耦至DGND。IOVCC: 数字接口电源引脚。数 ...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的是AD5781这个芯片。也就是说IOVCC接3.3V电源时,就可以与3.3的控制器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的是AD5781这个芯片。也就是说IOVCC接3.3V电源时,就可以与3.3的控制器连接。

对,如果不使用2.7V以下的数字I/O通信,可以将IOVCC和VCC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