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用什么接收cc2530的信号,求指导,可有偿

楼主:
 最近在做cc2530的火灾监测系统,cc2530收集上来的数据该怎么接收到pc,用什么软件,什么设备?  找了很久很懵,看资料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想找找各位大神详细给我讲讲这块,,可能论坛里说不清楚,可以的话留下q  q号

网友:
用这个
查看详情

SmartRF 协议软件包监听器
描述

SmartRF 数据包监听器是一款可显示和存储由侦听射频器件捕获的无线电数据包的 PC 软件应用程序。该捕获器件通过 USB 连接至 PC。支持各种射频协议。该数据包监听器可以对数据包进行过滤和解码,并以简便的方式显示它们,同时提供用于过滤和存储为二进制文件格式的选项。

特性

适用于蓝牙低功耗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ZigBee 和 IEEE 802.15.4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RF4CE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SimpliciTI™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通用协议(原始数据包数据)的数据包监听器。
保存/打开含有捕获的数据包的文件。
选择要显示和隐藏的字段。
过滤要显示的数据包。
通过显示由无线电设备接收的原始数据来显示数据包详细信息。
收到的数据包有准确的时间戳。
具有网络中所有已知节点的地址薄。
按照接收顺序显示所有数据包的简单时间线。
可以将捕获的数据转发至 UDP 套接字,用于通过自定义工具来实时监控数据包。

支持以下协议和捕获器件的组合:

协议        版本        捕获器件        可用于捕获以下来源的数据包
蓝牙
低功耗        蓝牙核心规范 4.0        CC2540 USB 软件狗
CC2540EM+SmartRF05EB
CC2540
CC2541
CC2640、CC2650
蓝牙低功耗器件

ZigBee        2007/PRO
2003        CC2531 USB 软件狗
CC253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05EB
CC243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1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0DB        CC2420
CC2430、CC2431
CC2480
CC2520
CC2530、CC2531
CC2630、CC2650
ZigBee 器件
2003        CC2420EM+CC2400EB
CC2420DB        ZigBee 器件
RF4CE        ZigBee RF4CE 1.0.1        CC2531 USB 软件狗
CC253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 TrxEB
CC243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1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0DB        CC2533
CC2530
CC2531
CC2620、CC2650
ZigBee RF4CE 器件
SimpliciTI        1.2.0
1.1.1
1.1.0
1.0.6
1.0.4
1.0.0        CC2531 USB 软件狗
CC253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 TrxEB
CC243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0DB
CC2430
CC2520
CC2530
CC111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1101EM+SmartRF TrxEB
CC110LEM+SmartRF TrxEB
CC1111 USB 软件狗        CC1100、CC1100E
CC1101
CC1110、CC1111
CC430
CC251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511 USB 软件狗        CC2500
CC2510、CC2511
通用        任意        CC2531 USB 软件狗
CC253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05EB
CC2520EM+SmartRF TrxEB
CC243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1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430DB
CC2420
CC2430、CC2431
CC2480
CC2520
CC2530、CC2531
CC2533
CC2630、CC2650
兼容 IEEE 802.15.4 的无线电
CC111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1101EM+SmartRF TrxEB
CC110LEM+SmartRF TrxEB
CC113LEM+SmartRF TrxEB
CC1120EM+SmartRF TrxEB
CC1121EM+SmartRF TrxEB
CC1125EM+SmartRF TrxEB
CC1111 USB 软件狗        CC1310
CC1100、CC1100E
CC1101、CC1150
CC1110、CC1111
CC110L、CC115L
CC1120、CC1121
CC1125、CC1175
CC430
CC2510EM+SmartRF04EB/SmartRF05EB
CC2511 USB 软件狗        CC2500、CC2550
CC2510、CC2511
CC2650 在低于 1GHz 的频带中监听时,您需要支持这些工作频率的硬件。一些捕获器件可能不支持正在被监听的器件所支持的所有频率或工作模式。

网友:
可以通过串口或USB传到PC,具体要看你的CC2530系统的设计。

网友:
cc2530有51单片机内核,可以使用串口与PC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