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方面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lora中若有碰撞问题,lora本身是一种基于Aloha多址接入方式 ,可以通过改成CSMA机制来缓解碰撞问题吗?这想法有错误吗?

网友A:
不太适合用csma毕竟用lora就是想传的远,
传的远就得用低速率
用低速率那csma就不太适合
如果说非要用高速率那就没必要用lora了用回普通的fsk这类就好了
lora最合适的做法是td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适合用csma毕竟用lora就是想传的远,
传的远就得用低速率
用低速率那csma就不太适合
如果说非要用高 ...

很谢谢您的解答,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我现在是在做一个课题,关于解决lora数据碰撞方面的,之前是想用csma,您说速率低不合适,为什么速率低用csma不合适?
我现在是在用MATLAB做这个,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自己这方面的基础差,您说用tdma,但是节点数量较多,tdma用MATLAB不好做吧?
我现在正在仿真Aloha协议网络性能,以效仿lora网络在ClassA的终端的情况,想将各节点参数如数据传输速率,包长度等设置跟lora一致来模仿lora网络,但是对lora物理层的参数较混乱。如占空比、包长度、传输速率等的选取不清晰,而且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谢谢您的解答,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我现在是在做一个课题,关于解决lora数据碰撞方面的,之前是 ...

低速率 传输相同bit的数据包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通常都是十几个/几十个毫秒
csma算法我从实际应用中体会到只能适应于快速通讯中比如一个包在几百微秒这种场景
具体的您可以用擅长的工具仿真看看,这在网络容量稍大的情况下带来的问题非常多
classA算是LoRaWAN中最基础的一类了
整体上做仿真问题不大吧,LoRaWAN中核心思想是为了功耗和距离把节点的大部分能力强化到网关侧了,所以节点侧相对简易,真正核心在gateway的baseband上面。
你列举的这些参数在通讯中也相对重要,按照sx127x的手册都是可以列出具体公式的,都不是问题,官方也有提供一个工具,前期可以先拿它熟悉一下相关的参数,lora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主要是两点sf和bw。

整体都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真的合适做aloha么。感觉你这个应该是2.4g更合适或者5.8g等商用rad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率 传输相同bit的数据包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通常都是十几个/几十个毫秒
csma算法我从实际应用中体会到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