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bootloader失败,看下各短路接口,再研究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
KW41Z之最佳拍档 - 【NXP Kinetis MCU】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29560-1-1.html

按照freescale特有的bootloader进入方式一直没进入,通用的操作就是按住reset上电后释放reset,此时会出现bootloader盘符,然后拖进相应的.SDA。
升级bootloader方式如下见http://www.nxpic.org/module/forum/thread-600694-1-1.html

所以仔细回过头看一看开发板的设计短路帽接口,现整理分享
1、时钟电路
系统框图如下,使用双时钟,32M,32.768K

32M,有源晶振,用于MCU和无线通信;
32.768K时钟如下,提供了准确的时基。

我有疑问:1)为什么使用电阻而不是电容?之前见晶振电路都是电容作为谐振电容?2)为什么电阻未接地?3)为什么使用0欧电阻?作用什么?

2、电源管理
有四种供电方式:USB供电、J3 VIN供电(5-9V)、纽扣电池供电、J19供电(1.8-3.6V,此时J23选择2-3)或者可变5.5V电源J19供电(此时J23选择2-1)

J8、J20可用来测试电流

DC电源有旁路、boost、buck三模式,相关设置如下

RT2,可调电位器,J35似乎支持电池容量监视功能

D11红外发射器,找了半天没找见,找见的朋友指一下位置
所有的短路帽使用说明,不翻译了,头又疼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uom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说明上说支持 BLE, Generic FSK, and IEEE Std. 802.15.4 (Thread) platforms,
问下Generic FSK是什么?也是无线?

网友A:
1)为什么使用电阻而不是电容?之前见晶振电路都是电容作为谐振电容?2)为什么电阻未接地?3)为什么使用0欧电阻?作用什么?

1) 电阻作用其实就是类似跳线,晶振引脚跟GPIO引脚复用,不用晶振作为GPIO使用的时候,去掉R74/R77,使用R71/R76即可将引脚引到外面的排针PTB16/TB17,板载默认是使用R74/R77,作为晶振使用。R71/R76为DNP(Do Not Populate,不安装)。
KW41Z的谐振电容应该在芯片内置了。

2)如上解答

3)如上解答,其实就是短路连接使用,类似于跳线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使用电阻而不是电容?之前见晶振电路都是电容作为谐振电容?2)为什么电阻未接地?3)为什么使用0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D11、Q2没有焊,在J3的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