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前面的差分驱动器

楼主:
AD 是差分输入,其前面的驱动器AD4932-1,可以用来单端-差分,差分-差分的转换,AD4932-1有单电源与双电源方式供电,当单端-差分使用时,是单电源供电。当差分-差分使用时,是双电源供电,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这个应该和你的ADC满量程输入范围有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你的ADC满量程输入范围有关吧

谢谢您,那驱动器AD4932-1,单电源使用与双电源使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那驱动器AD4932-1,单电源使用与双电源使用有什么不同?

我对这方面了解不深,说说我的看法吧

使用放大器驱动ADC时如果使用单电源供电,由于放大器的输出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轨到轨,输出在接近电源轨时会导致失真
ADC的输入范围一搬是0V~VREF,使用单电源供电时放大器的输出不能达到0V,会浪费ADC的有效分辨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使用双电源供电,让放大器输出摆幅能够达到0V~VREF
二是使用具有增益压缩功能的ADC
例如LTC2380-24开启增益压缩时可以将输入范围定义在-+VREF的10%~90%之间
使用5V基准时的输入范围是0.5V~4.5V,一搬的轨到轨放大器使用单电源都能达到要求
http://cds.linear.com/docs/cn/datasheet/238024f_chs.pdf
<单电源放大器-听起来很简单…果真如此吗?>
http://www.analog.com/cn/analog-dialogue/raqs/raq-issue-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