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W41Z驱动74HC595控制8段数码管实现计数器

楼主:
写了一个使用FRDM-KW41Z驱动74HC595控制8段数码管实现计数器的程序

数码管板子的原理图

main.c
/*
* Copyright (c) 2015,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o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o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o Neither the name of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nor the names of its
*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include "fsl_device_registers.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fsl_dspi.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fsl_dspi_edma.h"
#include "fsl_edma.h"
#include "fsl_dmamux.h"

#include "pin_mux.h"
#include "clock_config.h"
#include "led.h"
/*******************************************************************************
* Definitions
******************************************************************************/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BASEADDR SPI0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MUX_BASEADDR DMAMUX0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BASEADDR DMA0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RX_REQUEST_SOURCE 16U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TX_REQUEST_SOURCE 17U
#define DSPI_MASTER_CLK_SRC DSPI0_CLK_SRC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PCS_FOR_INIT kDSPI_Pcs0
#define EXAMPLE_DSPI_MASTER_PCS_FOR_TRANSFER kDSPI_MasterPcs0
#define EXAMPLE_DSPI_DEALY_COUNT 0xfffffU
#define TRANSFER_BAUDRATE 500000U /* Transfer baudrate - 500k */

/*******************************************************************************
* Prototypes
******************************************************************************/
/* DSPI user callback */
void DSPI_MasterUserCallback(SPI_Type *base, dspi_master_edma_handle_t *handle, status_t status, void *userData);

/*******************************************************************************
* Variables
******************************************************************************/

dspi_master_edma_handle_t g_dspi_edma_m_handle;
edma_handle_t dspiEdmaMasterRxRegToRxDataHandle;
edma_handle_t dspiEdmaMasterTxDataToIntermediaryHandle;
edma_handle_t dspiEdmaMasterIntermediaryToTxRegHandle;

volatile bool isTransferCompleted = false;
uint32_t loopCounter = 0;
uint32_t counter = 0;
/*******************************************************************************
* Code
******************************************************************************/

void DSPI_MasterUserCallback(SPI_Type *base, dspi_master_edma_handle_t *handle, status_t status, void *userData)
{
    isTransferCompleted = true;
}
void spi_write_byte(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dspi_transfer_t masterXfer;
    masterXfer.txData = buf;
    masterXfer.rxData = NULL;
    masterXfer.dataSize = len;
    masterXfer.configFlags = kDSPI_MasterCtar0 | EXAMPLE_DSPI_MASTER_PCS_FOR_TRANSFER | kDSPI_MasterPcsContinuous;
     /* Start master transfer, send data to slave */
    isTransferCompleted = false;
    if (kStatus_Success !=
        DSPI_MasterTransferEDMA(EXAMPLE_DSPI_MASTER_BASEADDR, &g_dspi_edma_m_handle, &masterXfer))
    {
        PRINTF("There is error when start DSPI_MasterTransferEDMA \r\n ");
    }

    /* Wait until transfer completed */
    while (!isTransferCompleted)
    {
         __NOP();
    }
}
void trigger(void)
{
    GPIO_WritePinOutput(GPIOC, 19UL,1);
    GPIO_WritePinOutput(GPIOC, 19UL,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Pins();
    BOARD_BootClockRUN();
    BOARD_InitDebugConsole();

    PRINTF("   FRDM-KW41Z               --    Nixie tube \r\n");
    PRINTF("---------------------------------------------\r\n");
    PRINTF("   J1->PIN4->PC16(CLK)      --    SCLK       \r\n");
    PRINTF("   J1->PIN6->PC17(SOUT)     --    DIO        \r\n");
    PRINTF("   J1->PIN3->PTC19(GPIO)    --    RCLK       \r\n");
    PRINTF("   J2->PIN8->VDD            --    VDD        \r\n");
    PRINTF("   J2->PIN7->GND            --    GND        \r\n");

    /* DMA Mux setting and EDMA init */
    uint32_t masterRxChannel, masterIntermediaryChannel, masterTxChannel;
    edma_config_t userConfig;

    masterRxChannel = 0U;
    masterIntermediaryChannel = 1U;
    masterTxChannel = 2U;

    /* DMA MUX init */
    DMAMUX_Init(EXAMPLE_DSPI_MASTER_DMA_MUX_BASEADDR);

    DMAMUX_SetSource(EXAMPLE_DSPI_MASTER_DMA_MUX_BASEADDR, masterRxChannel,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RX_REQUEST_SOURCE);
    DMAMUX_EnableChannel(EXAMPLE_DSPI_MASTER_DMA_MUX_BASEADDR, masterRxChannel);

#if (defined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TX_REQUEST_SOURCE)
    DMAMUX_SetSource(EXAMPLE_DSPI_MASTER_DMA_MUX_BASEADDR, masterTxChannel,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TX_REQUEST_SOURCE);
    DMAMUX_EnableChannel(EXAMPLE_DSPI_MASTER_DMA_MUX_BASEADDR, masterTxChannel);
#endif

    /* EDMA init */
    /*
     * userConfig.enableRoundRobinArbitration = false;
     * userConfig.enableHaltOnError = true;
     * userConfig.enableContinuousLinkMode = false;
     * userConfig.enableDebugMode = false;
     */
    EDMA_GetDefaultConfig(&userConfig);

    EDMA_Init(EXAMPLE_DSPI_MASTER_DMA_BASEADDR, &userConfig);

    uint32_t srcClock_Hz;
    dspi_master_config_t masterConfig;

    /* Master config */
    masterConfig.whichCtar = kDSPI_Ctar0;
    masterConfig.ctarConfig.baudRate = TRANSFER_BAUDRATE;
    masterConfig.ctarConfig.bitsPerFrame = 8;
    masterConfig.ctarConfig.cpol = kDSPI_ClockPolarityActiveHigh;
    masterConfig.ctarConfig.cpha = kDSPI_ClockPhaseFirstEdge;
    masterConfig.ctarConfig.direction = kDSPI_MsbFirst;
    masterConfig.ctarConfig.pcsToSckDelayInNanoSec = 1000000000U / TRANSFER_BAUDRATE;
    masterConfig.ctarConfig.lastSckToPcsDelayInNanoSec = 1000000000U / TRANSFER_BAUDRATE;
    masterConfig.ctarConfig.betweenTransferDelayInNanoSec = 1000000000U / TRANSFER_BAUDRATE;

    masterConfig.whichPcs = EXAMPLE_DSPI_MASTER_PCS_FOR_INIT;
    masterConfig.pcsActiveHighOrLow = kDSPI_PcsActiveLow;

    masterConfig.enableContinuousSCK = false;
    masterConfig.enableRxFifoOverWrite = false;
    masterConfig.enableModifiedTimingFormat = false;
    masterConfig.samplePoint = kDSPI_SckToSin0Clock;

    srcClock_Hz = CLOCK_GetFreq(DSPI_MASTER_CLK_SRC);
    DSPI_MasterInit(EXAMPLE_DSPI_MASTER_BASEADDR, &masterConfig, srcClock_Hz);

    /* Set up dspi master */
    memset(&(dspiEdmaMasterRxRegToRxDataHandle), 0, sizeof(dspiEdmaMasterRxRegToRxDataHandle));
    memset(&(dspiEdmaMasterTxDataToIntermediaryHandle), 0, sizeof(dspiEdmaMasterTxDataToIntermediaryHandle));
    memset(&(dspiEdmaMasterIntermediaryToTxRegHandle), 0, sizeof(dspiEdmaMasterIntermediaryToTxRegHandle));

    EDMA_CreateHandle(&(dspiEdmaMasterRxRegToRxDataHandl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BASEADDR, masterRxChannel);
    EDMA_CreateHandle(&(dspiEdmaMasterTxDataToIntermediaryHandl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BASEADDR,
                      masterIntermediaryChannel);
    EDMA_CreateHandle(&(dspiEdmaMasterIntermediaryToTxRegHandle), EXAMPLE_DSPI_MASTER_DMA_BASEADDR, masterTxChannel);

    DSPI_MasterTransferCreateHandleEDMA(EXAMPLE_DSPI_MASTER_BASEADDR, &g_dspi_edma_m_handle, DSPI_MasterUserCallback,
                                        NULL, &dspiEdmaMasterRxRegToRxDataHandle,
                                        &dspiEdmaMasterTxDataToIntermediaryHandle,
                                        &dspiEdmaMasterIntermediaryToTxRegHandle);
    /* Define the init structure for the output RCLK pin*/
    gpio_pin_config_t rclk_config = {
        kGPIO_DigitalOutput, 0,
    };
    /* Init output RCLK GPIO. */
    GPIO_PinInit(GPIOC, 19UL, &rclk_config);

    while(1)
    {
        if(loopCounter ++ % 500 == 0)
        {
          counter++;
          PRINTF("%d\r\n",counter);
        }
        setValue(counter,10000-counter,0);
        ledDisplay(123);
    }
}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int.h>
void spi_write_byte(uint8_t *buf,uint16_t len);
extern void trigger(void);
uint8_t f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反向显示
//uint8_t fseg[]={0x3F,0x30,0x5B,0x79,0x74,0x6D,0x6F,0x38,0x7F,0x7D};
uint16_t tube1,tube2;
uint8_t ledTwinkle = 0;//LED是否闪烁
uint8_t ledTwinkleFlag = 0;//LED闪烁标志
uint8_t isEnable = 1;//LED是否显示
uint8_t ledUnitCount = 1;//LED显示单元
uint8_t displayUnitValue = 0;//LED单元数值
uint32_t ledCounter = 0;

void setValue(uint16_t t1,uint16_t t2,uint8_t twinkle)
{
    ledTwinkle = twinkle;
    tube1 = t1;
    tube2 = t2;
}
void putNumber(uint8_t num,uint8_t bit)
{
    uint8_t buf[2] = {~(1<<(7-bit)),fseg[num]};
    spi_write_byte(buf,2);
    trigger();
}

//清除残影
void ledClearPartNumberValue(void)
{
    uint8_t buf[2] = {0,0};
    spi_write_byte(buf,2);
    trigger();
}
//设置小数点
void ledSetPartDotValue(uint8_t dot)
{

}
//设置显示单元
void ledSetUnit(uint8_t unit)
{
  switch(unit)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
}
//刷新数据
void ledDisplay(uint32_t delay)
{
//  ledClearPartNumberValue();//清除残影
  if(isEnable &&  (ledTwinkle == 0 || ledTwinkleFlag))//判断显示标志
  {
      switch(ledUnitCount)
      {
         case 0:
         displayUnitValue = tube2%10;//个位
         break;
         case 1:
         displayUnitValue = (tube2%100)/10;//十位
         break;
         case 2:
         displayUnitValue = (tube2%1000)/100;//百位
         break;
         case 3:
         displayUnitValue = (tube2%10000)/1000;//千位
         break;
         case 4:
         displayUnitValue = tube1%10;//个位
         break;
         case 5:
         displayUnitValue = (tube1%100)/10;//十位
         break;
         case 6:
         displayUnitValue = (tube1%1000)/100;//百位
         break;
         case 7:
         displayUnitValue = (tube1%10000)/1000;//千位
         break;
      }
      putNumber(displayUnitValue,ledUnitCount);//显示单元数值
      if(ledUnitCount++>=7) ledUnitCount = 0;//下一单元
  }
  else
  {
    ledClearPartNumberValue();//清除残影
  }
  if(ledCounter % delay == 0)
  {
    ledTwinkleFlag = !ledTwinkleFlag;
  }
  ledCounter++;
}
//使能LED显示
void ledEnable(void)
{
    isEnable = 1;
}
//禁能LED显示
void ledDisable(void)
{
    isEnable = 0;
}
void SetLedTwinkle(uint8_t twinkle)
{
    ledTwinkle = twinkle;
}

代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动手够快的呀!学习一下,回复看先下啦!

网友A:
这是为halo光剑做准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halo光剑做准备吗?

向前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