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把市电都转换为多少V的电源

楼主:
我想得到 正负15V ,5v的电压,并且使用线性芯片稳压的得到正负15v与5v,若由市电220转换为24v后(开关电源),再由线性稳压芯片稳压到15V,5v,这中间的压差是否有点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还把24V 通过线性芯片降压到了5V”
该线性稳压芯片效率20%,太低了一些。

如果多个芯片串联呢,比如想从24v-5v 先用线性芯片转为15v,接着在转为5v

网友B:
若由市电220转换为24v后(开关电源),再由线性稳压芯片稳压到15V,5v,这中间的压差是否有点大呢?
看你需要。
如果另有用电设备需要使用直流24V电源,而15V供电的用电设备消耗电流很小,你这样做也未尝不可,至少是省事。如果整机中并没有需要24V供电的设备,那么确实24V用线性稳压降到15V,降得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若由市电220转换为24v后(开关电源),再由线性稳压芯片稳压到15V,5v,这中间的压差是否有点大呢?
看你 ...

我也是从别处看到这种方案,他还把24V 通过线性芯片降压到了5V,线性芯片是TPS7A4901,输入范围3-36V,输出1.19-33V,最大输出电流15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别处看到这种方案,他还把24V 通过线性芯片降压到了5V,线性芯片是TPS7A4901,输入范围3-36V,输 ...

“他还把24V 通过线性芯片降压到了5V”
该线性稳压芯片效率20%,太低了一些。

网友C:
24V要转成-15V你必须使用开关电源。既然有一路必须使用开关电源,你不如干脆都用开关电源,这样也不存在什么压差过大影响效率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4V要转成-15V你必须使用开关电源。既然有一路必须使用开关电源,你不如干脆都用开关电源,这样也不存在什 ...

15V是要给精密的运放与基准电源供电,可以用开关稳压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是要给精密的运放与基准电源供电,可以用开关稳压芯片吗

当然可以,但对设计的要求较高。或者你改用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供电,全波整流后再接7815和7915。如果15V电流不大,可以再从7815输出处获得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多个芯片串联呢,比如想从24v-5v 先用线性芯片转为15v,接着在转为5v

对线性电源而言,这并不能提高效率,只会由15V稳压器分担些热量。

网友:
看自己的设计需求吧,如果要求线性电源,那可以多个抽头直接就得到双15V与5V了,如果先用开关电源降到了24V,后面也就没有必要用线性稳定到15V,不如直接电关电源到15V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多个芯片串联呢,比如想从24v-5v 先用线性芯片转为15v,接着在转为5v

如chunyang所言,多个线性芯片级联使用,只是分担热量,总效率并不能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chunyang所言,多个线性芯片级联使用,只是分担热量,总效率并不能提高。

不知您能否提供一下,怎么能够得到一个200v转为20V以上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淘宝上也没搜到,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您能否提供一下,怎么能够得到一个200v转为20V以上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淘宝上也没搜到,谢 ...

“怎么能够得到一个200v转为20V以上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
你要的是15V和5V,为什么要用工频变压器得到一个20V以上的线性电源?
工频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供7815V线性稳压芯片即可得到15V稳定直流。当然,整流滤波输出应该在18V或略高。整流滤波后得到8V,即可供电给7805得到5V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您能否提供一下,怎么能够得到一个200v转为20V以上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淘宝上也没搜到,谢 ...

首帖你不是说要用开关电源得到24V直流么?怎么又改用工频变压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帖你不是说要用开关电源得到24V直流么?怎么又改用工频变压器了?

如果有工频的话最好,可是搜了好多搜不到,开关的电源倒是有很多,如果有现成的工频,还是想用工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够得到一个200v转为20V以上的使用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
你要的是15V和5V,为什么要用工频变压 ...

这样也行,有现成的吗,可以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工频的话最好,可是搜了好多搜不到,开关的电源倒是有很多,如果有现成的工频,还是想用工频的?

使用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供电给7815等芯片的方案,需要你自己设计变压器,或者提供直流输出电流等参数,到变压器厂家定制。买现成的工频变压器,未必有很合适的。而且工频的整流滤波电路需要你自己搭。使用工频变压器方案,功率较大时其重量体积难以接受。
其实,24V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模块,如果不是灌胶封死的那种,而是铝外壳(上面有散热孔)的,通常拆开外壳后可见一个小电位器,调整此电位器即可在一定范围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有现成的吗,可以买到吗

看来你是想使用线性稳压芯片为你的电路供电,而交流市电到为线性稳压芯片供电这一块想用个现成的模块。
仍然是那句话:采用工频变压器方式还是开关电源方式,应该取决于你需要多大直流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工频的话最好,可是搜了好多搜不到,开关的电源倒是有很多,如果有现成的工频,还是想用工频的?

先确定你需要的功率,如果功率不大才考虑用变压器。前几天我扔掉的变压器倒是可能能满足你的要求,只要功率不超过15W,现在可没了。

网友:
变压器选择方法:先考虑功率,并最好留有0.5倍峰值余量,电压选择用16V-18V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即可。

网友:
ADI 探索季,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