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调用Notepad++不高亮

楼主:
本人完全按照教程来设置调用notepad++编辑器的呀,可是故意弄个错误不能正确在编辑器里高亮显示,而且需要创建新文件,大神们指教一下
设置如图:

出现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IDE调用外部编辑器的时候,加少了参数,印像中,要加一些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DE调用外部编辑器的时候,加少了参数,印像中,要加一些参数的

在图一里写了啊。还有哪里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