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ID得不到等幅震荡

楼主:
单片机产生0-10V信号控制变频器!
通过PID算法控制物料的流量
按照网上的方法,调节PID时,先将积分和微分去掉,单独的由比例调节,使系统发生震荡!
可是无论我如何调节比例值,都无法得到等幅的震荡,都是上半部分>下半部分
图中是几个不同比例值的波形: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的波形正常。
别说你的PID,就是最简单的信号发生器驱动一支电容或者一支电感,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交流电压上下对称,负载里面的电流也不对称。
这些内容,参见“电路分析”中“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尤其是“阶跃响应”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波形正常。
别说你的PID,就是最简单的信号发生器驱动一支电容或者一支电感,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交流电 ...

那只要震荡就可以了吗?不一定是等幅的?

网友C:
振荡和等幅振荡可不是一回事啊,调节到刚刚发生振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荡和等幅振荡可不是一回事啊,调节到刚刚发生振荡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要震荡就可以了吗?不一定是等幅的?

首帖说“按照网上的方法,调节PID时,先将积分和微分去掉,单独的由比例调节,使系统发生震荡!”
人家也没有说“等幅振荡”,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帖说“按照网上的方法,调节PID时,先将积分和微分去掉,单独的由比例调节,使系统发生震荡!”
人家 ...

我是参照了这篇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参照了这篇文档

第一,你观察不仔细。
原波形的确正半周期(横轴以上部分)和负半周期(横轴以下部分)幅度大体相等,都是在示波器上表现为5格多一点。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波形并不对称。上面蓝色箭头所指处曲线比较圆滑,接近正弦波的顶部;下面蓝色箭头所指处,却好像从底部被削平了一块。
另外,正半周期持续时间(横轴上绿色长度)和负半周期持续时间(横轴上红色长度)并不相等,红色线比绿色线长多了。
参考文档正负幅度都是5格多一点,原因正是负半周期“削了底”。
说你观察不仔细,不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观察不仔细。
原波形的确正半周期(横轴以上部分)和负半周期(横轴以下部分)幅度大体相等,都是 ...

哈哈,不冤,文档上面的幅度大体是相等的,我的波形差的比较多,一开始纠结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参照了这篇文档

出现这种正负半周期不对称现像的原因,是放大器的非线性(注意你的PID比例部分就是一个放大器)。
在2楼我说“参见“电路分析”中“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尤其是“阶跃响应”部分”,是针对你首帖波形第一个周期几乎全部在横轴之上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参照了这篇文档

第二,你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正弦波的工作过程。
模拟电路教材一般都会讲到正弦波振荡电路,如文氏电桥振荡电路、三点式振荡电路等等。但对这些振荡电路振荡的产生过程讲得不够详细。实际上,所有正弦波振荡电路都是非线性的,这一点往往不讲。
我曾在另一个网站发过比较长的帖子来指出一本名为《模拟电子技术》的书中若干错误,其中就包括该书对正弦波振荡电路的错误讲述。限于篇幅,这里只需要指出:你的放大电路(即比例部分)和参考文档的放大电路,都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波形不对称(不够“正弦”,存在失真)是非线性引起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