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时,怎么加一个隔离电源,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因为在protues中仿真的时候,电源和接地部分是隐藏的,不知道怎么接隔离电源模块,怎么设计一个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
仿真不需要什么隔离电源,仿真是无法模拟实际干扰的,故而隔离电源在此也无用。

网友:
“电源和接地部分是隐藏的,不知道怎么接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这个要求,这种仿真软件好像是办不到。

网友:
光电隔离还是电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