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求助,希望可以得到解释!

楼主:
我看到很多开发板的IO口设置的程序中都有这样一条语句: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这条语句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为什么GPIO_InitTypeDef和GPIO_InitStructure之间还加了一个空格,结构体是这样表示的嘛?

网友A:
前者一般是在.h文件中定义的结构体struct 名,后者是当前文件用到的结构体 变量名。这句话起到了变量的声明,以便在当前文件中全局使用;加空格是语法要求,一般大家都是这么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者一般是在.h文件中定义的结构体struct 名,后者是当前文件用到的结构体 变量名。这句话起到了变量的声明 ...

它起到了变量的声明,那意思和  uint a  的意思是一样的吧

网友:
结构体的用法都不会

楼主C语言不过关,要么好好学习C语言,要么洗洗睡吧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吧,这个东西不算难,很快就明白了,我原来也看不懂,大学C语言才教到数组,后面的指针啥的一概不知道,学习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起到了变量的声明,那意思和  uint a  的意思是一样的吧

就这个意思!

网友:
建议楼主把C语言学完再来玩单片机。